集显修复

楼主(2011-03-20):
昂达N68H集显板子跑码正常无显示  如果行场正常 RGB就算坏了显示屏也是有反应的 直接打行场阻值 都是736左右 正常 跑行场线路到08门 输出正常那就查输入 行635正常 场186有问题啦 输入都是桥直接过来的 两种答案:1桥的问题(如果是桥就没有希望了绝对不是虚焊 阻值太小只有微短路 虚焊都是阻值增大的) 2门电路坏了 不用说都是先干门电路了 换了一个上电测试 OK修复

网友:
查行场输入08门的对地阻值是直接在08门输入端打对地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