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

楼主(2011-03-20):
这是长城M915液晶显示器电源(电源输出部分),二极管D2的作用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尝试去掉也没什么变化,去掉负载测试+12V输出端为+15V,接上负载为+12V,去掉D2,无负载测试为+12.8V,带负载测试也是+12V。有了D2高出那3V是什么道理???
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为了求证这个管子型号,刚刚拆了同型号的M915,这个管子居然是1N4007!!!!真是越看越看不明白了!
电路图是我根据线路板手绘的,复核N遍绝对没错!这管子到底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会提高12V电压????

网友(点评):
我是这样理解的:L51,L52后面的电流并不是平滑的直流电,这也是为什么后面要放几个电容的原因,接上D2之后,L52后面的高峰波(高于12V的电压),会从D2流到L51后面,经过C54,C56滤波后,与原来的12V相叠加变成15V

网友(点评):
以开新帖分析该电路,欢迎指正

网友(点评):
建议不要编辑原帖内容,以方便其它会员有针对性的讨论、回复。同一主题的内容在后面跟帖,不同内容的请新开帖,谢谢! 另:L52左端应该还有个滤波电容吧?

网友(点评):
D2在这个电路中起升压作用,+5v流过D2与+12v叠加,1n4007管压降1v,C56充电内阻小拉低1v,所以空载15v,5v消耗电流比12v少,同在一个线圈上 d2又起平衡负载作用 如果5v电流大过12v这个d2反接 另加分压电路

网友:
佩服LZ学习的精神,顶一下,坐等师傅讲解。

网友:
这台机器修的辛苦,怎么也要吃透电路,后悔当初电路分析课开小差了!

网友:
D2是个稳压二极管,稳压值一般是8V左右.当12V输出较高时D2击穿使5V输出电压变高,通过稳压电路调控稳压或保护.这种情况一般是5V滤波电容失效而使5V输出过重,由于电源稳压是通过检测5V供电状况.会导致5V正常而12V等其它输出较高.

楼主正确,这个应该是稳压二极管,防止12伏电压过高,型号可能是厂家安装错误,没有理解设计人员的思路,搞模拟电路的,才能理解深刻
是的,,,,钳位用,,,那个管子是反击穿用啊
说得正确。
是不是钳位作用啊
这个二极管是一个9.1V的稳压管,起保护和12V电压过高和稳压回路的调整作用!
老师,是1N4007也会存在稳压么?最多是降压?如果我没错应该是与电容配合进行交流整流
按你的分析就就应该是有D2空载电压变低,而现在恰恰是变高了3V,怎理解?
据楼主描述D2是1N4007 “D2是个稳压二极管”又来何说?
很详细了,可还是听不懂~~

网友:
楼主,我也跟你一样电子电路学得一踏糊涂

网友:
楼上说的应当没错,但是D2标志不是稳压管,,或者图子上标错,,
原理,当12V过高,,导致5V电压升高,,通过431,取样,,再通过光耦,,使输出电压变低!!

网友:
楼上说的有点道理,不过电路图里面的肖特基二极管倒是看出来了,稳压二极管怎么会用个普通二极管的符号呢?????再说了,当稳压二极管击穿的时候5V会突然边成12V,应该是更高,因为二极管要击穿,那后面5V后面的负载突然加上了个高于12V的电压会是什么后果呢????还有,线圈的匝数是一定的,当5V稳定的时候,12V也应该是稳定的,应为是同一个初级感应源,按理说只要稳定好了5V,12V他的电压就是定的,12V的电压又怎么会高呢,稳压检测5V的情况下又检测12V,是不是有点多余呢???

网友(点评):
还得了解一下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网友(点评):
说的很有道理,看了有收获了,明白了为什么反馈只检测有5V的原因。

网友:
这个二极管在AOC的电源板上就是一个7.5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个你不用去分析它,直接扔垃圾桶里面就对了。
分析多了只能让你头晕。

网友(点评):
如果不吃透以后这个问题还是困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非常感谢!
我还有点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接上这只稳压管,12V电压会升高呢?

网友:
我仔细想了下,我是这样理解的,当空载的时候,刚上电,5V的电容充满了电,电容就会想办法放电,这个电流的方向通过二极管对12V的电容正极进行充电,使得12V电容上的电量增加,电压升高,达到15V算是正常的,这个电压释放不了,当接上负载的时候,可以对负载持续放电,所以测量到的就是12V供电的电压。这个二极管在这里的主要作用其实还是稳压,待机的情况下,12V和5V保持不变,当按下开关键,高压板开始工作的瞬间,电流的需求是比较大的,12V电容会放电,电压会被拉低,12V电压变低会使得5V电容上的电量通过二极管D2向12V电容放电,从而拉低5V电压,而稳压部分又会检测到5V电压偏低而产生动作,从而使得整个电源的供电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这就是我的见解,欢迎拍砖。。。。让板砖来的更猛烈些吧

网友(点评):
12V输出比5V输出电位高,D2是反偏置的,怎么可能导通? 研究精神值得表扬,但也要讲究科学依据。 后面跟帖的也要注意这些常识性的问题。 欢迎各位师傅对此帖进行讨论!

网友(点评):
"高压板开始工作的瞬间,电流的需求是比较大的,12V电容会放电,电压会被拉低,12V电压变低会使得5V电容上的电量通过二极管D2向12V电容放电,"你这话要想成立,那12V电压至少要低到4.4V才可能有这个现象.这个可能

网友(点评):
12V电容会放电,电压会被拉低,12V电压变低会使得5V电容上的电量通过二极管D2向12V电容放电,从而拉低5V电压,你的高压板会在5V电压下工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呀,我是根据线路板做的图,这个管子的链接我看了好几遍,没有接错,怎么也看不懂,刚刚仔细看了打磨过的无法区别型号,测量发现符合二极管特性。
我也感觉原理是楼上那兄弟说的,但是,实际上不好解释,假如真是稳压二极管,比如说是hi7.5V的,因 5V12V同是次级的绕组,5V稳定12V也会稳定的。如果电压升高,5V变成6V升高20%,那么12V同比应该到14.5V,达到稳压管临界雪崩击穿的电压,再升稳压管就会导通,5V抽头到12V抽头之间的绕组等同于短路,7V的电压直接通过所谓的稳压二极管短路,不是烧毁管子,就是烧毁肖特基管子,而不会将12V电压提供给5V去给保护电路动作,再说超过7V的保护也过分了,不太现实。
所以我感觉是不是这个道理,5V供电电路都是微功耗的COMS电路,关机后,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很久才能释放完,这个二极管是不是给5V电源滤波电容通过12V所供电的电路放电的???各位师傅参详参详是不是这可能?

网友(点评):
5V12V同是次级的绕组,5V稳定12V也会稳定的。 那是指正常情况下,在不同的稳压电路、或空载或负载异常时,不一定成立。

网友(点评):
你有明显的错 稳压管达到稳压值 只是导通 其两端电压等于稳压值 不会等同12V5V短路 这是常识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了我11楼的回帖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似乎也不对,2个电压滤波电容都是1000微法的,按说应该同时充满电,D2应该是反向截止的,如果负载加上,只有12V低于4.3V时,5V才会通过二极管向12V电路供电,可当12V降低到4.3V时,5V电路可想而知能剩多少电压?何况高压逆变电路PWM集成块应该有低供电保护的,不可能允许这么低的电压还去驱动场效应管工作的。所以我认为是在整机掉电情况下给5V放电,来确保插头接触不好形成的短时间的连续通断给电路造成冲击用的吧。欢迎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上图吗?大家一起参详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空载的时候,12V的电压就是12V+5V通过二极管过来的充电电压=15V,当充满点后是没法释放的,接了负载后就会对负载放电,而在待机的情况下,两个电压是稳定的,不存在充放电,而这个充放电再次出现将会是高压板工作的瞬间,拉低12V电压,带动5V电量通过D2,对12V充电,稳压感应到5V变化再奇稳压动作,让电压趋于平稳。。。。。可惜了,你决然不能理解。。。。。。

网友:
      LZ的电路没画完整,D2是稳压二极管(一般是7.5V/1W),在电路中是起保护作用的。液晶显示器电源一般都是双取样的,就是在12V和5V同时取样,431的控制脚大部分都是2.5V(也有1.25V的),5V的精度要求高一些,所以取样电流5V要高于12V。因整流二极管有压降和阻抗,变压器的漏感,两组电压的负载不同,一组电压稳定并不代表另一组电压也是稳定的。此稳压管的作用就是在5V负载重,而12V负载轻的情况下,避免12V电压升高太多。
      LZ说的情况应该是5V带载,12V空载的情况。如果都是空载,出现这种现象,请检查12V取样电阻,5V的整流管和滤波电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443-1-1.html

网友:
总结一下应该是产生保护作用的吧。二极管的基本原理,正向导通产生压降。反向截止。

网友:
该稳压管是9.1v 正常工作时 由于负载即高压电路工作 电压低于14.1v稳压管截止 而处于待机或关机时 主电源仍处于工作状态 而高压电路因忽然停振关闭 由于电源变压器L的储能作用会 使输出电压短暂升高 一旦超过14.1V 稳压管导通 稳压管导通后其两端电压就是其稳压值9.1v 从而将输出电压钳位在14.1V 以免对后级高压电路产生过高电压的冲击 起着电压保护作用 与此同时 由于稳压取样电路探测到了由于负载变化引起的电压变化 通过光偶迫使电源开关管截止时间变长 回到低功耗的待机状态 次级输出功率和电压迅速下降 该稳压管亦不再有电流通过

不同意这个说法,如果怕电压过高稳压管应该接地而不应该把电流导向5V,5V电压过高将是灾难性的
同意
搞维修的基本电路因该是很懂的~
那为啥有了D2反而会高了3 V?

网友:
保险二级管

绝对不是保险二极管,楼上的分析已经很到位了,不明白可以看下

网友:
就是一个稳压的二极管。。。。。不过听听也长点知识

网友:
这个绝对不是个稳压二极管,你们见过的稳压二极管的最大功率有多大,这样的的电流负载,就凭一个小二极管来稳压,那时不可能的。。。。。

网友:
应该是稳压的吧

网友:
就是只稳压二极管 此为标准的钳位保护电路 作用见以上本人18#分析 我们这里正好有一台联想L171   17标屏 次级滤波电路如上图 该元件编号ZD903 型号PTZ9.1B

网友:
还有 你们想象的稳压管导通后大电流通过的情况根本就不存在 因其根本就没直接通地 但瞬间电流可能较大 所以此处用料功率较大 而且负载忽然减轻(高压停止工作等效于负载忽然开路) 电源取样调整初级开关的时间非常短 此钳位保护过程会很快结束 时间不过毫秒级而己

网友:
以后修的时候自己观察观察。。。。。

网友:
从电压上看会不会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
PTZ9.1B 你去查一查手册 看看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好学 说之一二 实际维修中 此稳压管无一例损坏

网友:
个人观点觉得是保护用的  ,比如  12V有短路故障电压低于5V时  5V电压被拉低,引起主控电路保护

网友(点评):
当5V电压拉低时,通过稳压环路,势必使5V电压上升才对,怎么起保护的?

网友(点评):
液晶显示器里12V短路或过流保护是保险先断 这里接入稳压管是为待机高压电路过压保护

网友:
整机中12V短路是由保险电阻担任的 况且 将12V5V同时接地的方法不但保护不了初级 反而会损坏开关管 既便是使用短路保护 为将5V同时拉下 只需使用普通二极管 没有必要使用特定稳压值的齐纳二极管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到底是什么二极管???在这个电路中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能否清楚给图片和型号上来,新安江版主说的反偏置二极管不可能导通,但是空载情况下的15V电压怎么来?版主若是了解为什么不说出来?给个权威性的说明,为什么高手都这个样子。。。。。。。

网友:
该电路稳压环路对12V支路是弱取样,因此12V支路的开路电势与满载电压相差甚巨。为缩小这一差别,设计了D2齐纳管对12V辅助稳压。当12V升高许多时D2导通,进而使5V取样增加,通过稳压反馈使输出回落。由于此时屏供电尚未开启,驱动板电流较小,稍多的取样尚不至于影响驱动板工作。灯亮后高于12V的电压会下降,D2因之截止,5V取样恢复以应付屏供电的开启。

网友:
该电路有个BUG:什么?软件才有BUG?呵呵,我这个是硬BUG:当5V滤波不良时,平直的波形线变成曲线。在曲线的谷底,其瞬间电位远低于5V,此时会使D2导通。但此时D2的导通电流已不仅仅用作取样,它会努力填补波形的平直度。换句话说,他会参与驱动板的供电。后果是一定的:D2会因过功耗烧毁。如果是短路,则因5V取样过高而使电源保护停机。

网友(点评):
实力派就是不一样!

网友(点评):
分析的相当到位了。赞!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申明:
我不是高手,也不是专门搞开关电源设计的。由于楼主没有提供完整的电路,只能就事论事,针对那个二极管电路简单地分析一下:

对于普通的液晶开关电源来说,稳压取样来自5V输出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机器在高压电路开路状态(空载)12V会上升到15V或更高的原因( 具体的原理自行分析)。
有的机器中,12V输出电路也会参与稳压,通常有电阻或稳压二极管接稳压控制电路,比如8 、22、26楼提到的稳压二极管。
从这个角度看,4楼的答案比较符合楼主。

但细心的人会发现,PCB或图纸上标注是并不是常见的稳压二极管的符号呀,问题就在这,许多厂家对或网上的资料并不可靠,有时,即使是稳压二极管,也会错标成普通整流二极管,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是厂家出于各种原因(电路性能、设计成本等)改动了最初的设计的元件,比如会把原本四个滤波电容省略了一个、滤波电感改为跳线等等。
对于本电路来说,可能(仅仅是可能,因为我没有看到实物)是一个TVS元件,也就是常说的 瞬态抑制二极管,关于这个器件,查阅种专业的书籍比较有说服力。
从原理看,D2实际上是一个过压保护器件,只是性能远比普通的Zener二极管好而已,就是说,D2在起到瞬态过压保护的同时,通过5V稳压取样电路也参与了稳压工作(从实际维修看,31楼所说的情况确实存在)。这对于整个开关电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有影响的,但成本远比后者高,所以,许多厂家会改为普通的稳压二极管,甚至取消这个器件。

以上管见,欢迎指正!

网友(点评):
这才说到点子上了,原始设计应该不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看了这楼知道这个二极管的来龙去脉了------经济效益是永远的硬道理!

网友:
晕死我了!这个二极管居然是1N4007
我有一台同型号的M915,特意拆开了看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点评):
建议你多接触一此其它类似保护电路 你就会明白该机使用1N4007是偷工减料 完全可以去掉不用 因为无任何作用

网友:
告诉你了 是稳压二极管 型号 PTZ9.1B  作用就是待机关机防过压保护

网友:
续流二极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超额定稳压值是开始导通 注意 是导通 非线性的 不是你们理解的雪崩 实际电路中 此件充许最大电流为40毫安

网友:
楼主好玩 告诉你是稳压管了 有以下机型佐证  联想L171    DELL E176FPC    ACER AL1916V  等等 很多早期17寸液晶 无一不是使用的稳压管 有机会自个去查 不妨取下测一下稳压值

网友:
我以为。是为了关机后泄放5伏电压用的。
上次看本坛一个维修帖子。他修的机型就因为没有这个二极管,关机后12伏电压消失,而5伏电压不消失。令他走了弯路。

网友:
我觉得这东东纯多余。起保护的话,根本不能这样设计,用来泄流,的话真的很多余

网友(点评):
设计这个管自然有它的道理------前面很多贴也解释了。最起码它不是一无用处的。

网友:
长城22的显示器上也是有这个管..好容易坏的..后来都被拆了.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
空载时:L51,L52后面的电流并不是平滑的直流电,这也是为什么后面要放几个电容的原因,接上D2之后,L52后面的高峰波(高于12V的电压),会从D2流到L51后面,经过C54,C56滤波后,与原来的12V相叠加变成15V
负载时:经D2流过去的电流只是加强12V的电流,
总结:D2的作用就是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也算是节能吧。大家表拍砖呀。

网友:
老大,是续流二极管啊

网友:
这种电源之所以采用D2 这个元件,我是这样想的:由于+5V是主供电并且负载负荷变化范围较大,所以稳压取样采集主要来自于它的变化状况.我们知道+5V、+12V绕组是在同一个变压器上的,它们跟变压器的初级绕组是成固定的比例关系。初级绕组电压的改变反映在次级绕组电压的改变幅度也是不同的。如:初级电压增加一倍,原来+5V和+12V电压分别增至+10V和+24V了,分别增加了5V和12V,变化幅度是有差异的。所以说当+5V电压有微小波动时,经过稳压电路调控后会使+5V恢复正常而使+12V变化较大。前面讲过,该电源对+5V输出条件要求较高,待机与工作时可能波动较大,对+12V的稳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而采用了D2做为超压时的二次稳压。但实际中开关电源还是很可靠的,同时+12V负载电路工作电压范围较宽,也就是说对+12V的精度要求并不是很高。故D2可省去,甚至有的采用普通的二极管跟省去没什么两样。
  另外,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悲裒的日子,我的一颗牙光荣地下岗了!因为每每上火时它总是闹情绪,所以我开除了它------拔了。那今天就把它命名为“D2”吧!愿我的D2永垂不朽。啊门!

网友(点评):
说得通俗有道理,另外我的一颗大牙也差不多了。今年才31岁啊。呜呜呜。

网友(点评):
2锅头兄,你也是猴年的哈。。。。嘿嘿。。。

网友(点评):
为了一个D2你上大火了,还拔了牙.将来有人再提出D3 D4...........你可要挺住呀,我的好战友.

网友(点评):
5V严格管理,12V只要表现不是太差,就不用管理------解释的不错!

网友:
绝对是稳压二极管,主要任务是预防使用中5V的滤波电容失容或5V负载故障(过重)造成稳压部分检测失常,从而造成12V过压,损坏零件。楼主的二极管符号用的不好,还有那整流二极管也画错啦……欢迎同行拍砖

网友:
对,如果没这管子做保护,因为5V滤波不良造成取样电压低,12V就会增加,严重时可能烧坏12V支路的零件。现在楼主这机子主要原因还是5V电路肯定有故障

网友:
没想到这贴还这么火啊,大家不要吝啬,给我们的积极分子加点分,鼓励一下。加分不会扣自己的积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长城M915液晶显示器电源(电源输出部分),二极管D2的作用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尝试去掉也没什么变化 ...

不理解厂家为啥装D2,分析好似无多大用途,是ZD 型还说的过去

网友:
续流二极管,提高12V电源的电流。我经常换电源碰到感觉12V电源电流可能有点小就从5V电源加这样一个整流管来提高一下12V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对于楼主说的,都是空载的情况下,为什么多了二极管D2电压就升高了3V,虽然是个反偏置二极管,但是在多了滤波电容的情况下,电容充满电了就要对外围电路放电,这个也算是电容的特性。。。。这个方面我保持我的观点,空载情况下D2反偏置二极管肯定存在短暂的充电电流。。。。。。而对于大家都确定他是个稳压二极管,像新安江版主说的由于生产商节省成本的原因用了个普通二极管或者省略,试问,生产商为什么不直接省略,而又装了个普通二极管,是不是有点多余???

网友:
之前在优派的一款显示器的电源上遇到过与此相似的电源电路,D2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其工作原理与4楼朋友说的一样的。

网友:
在飞利蒲上见过, 是一个稳压管.

是稳压保护的.

网友:
有些机子用稳压管. 有用10V的,有用7.5V的等等.

有些机子用普通二极管代, 实际上就不起保护作用了.

网友:
这个管子还是稳压的面大 !

网友:
是续流二极管啊

网友:
我真的晕了,按照我的设想D2是放电用的,我将后级拔掉后断电,打表测得12V5V电压持续了5分钟才慢慢降低,这说明我推测的不正确。难道是为了迷惑我们增加的这个管子?还是为了给12V加点力,这也分析不出道理啊!还是等大师傅们研究吧!

网友:
我不学电子。但我会用百度:http://www.dzsc.com/chip-parameter/chip-1N4007.html

网友:
如果为整流二极1N4007,主要起5V开机/或突发浪涌脉冲滤除,保护5V主电压下的所有芯片不至于超最大承受电压损坏。

网友:
应该是防止负反馈电压的。

网友:
大家都说了很多了,至于那个管子是不是稳压管,我可以告诉楼主一个方法。你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这个管子正向导通值在700左右的是个稳压管,低于600的那他就是个而二级管。你可以量一下。稳压管比普通二极管里面多一个PN结所以测出来的压降会大一些。

网友(点评):
不错的经验,可惜超时不能加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是说是1N4007的吗?这个管子怎么会有稳压的作用啊。

网友(点评):
首先我没说是稳压管,这个管子发热已经将字样烧的看不到了,是拆的同型号同批次的机器才知道是1N4007 其次 我对D2产生升压作用不明白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15V怎么出来的~

网友:
看情况了,有的机子不装是要烧东西的。前天修一飞利浦15寸,电源电压3v 12v都在3.几v----5点几v循环跳变,后被师傅秒杀,说这是通病。

网友:
in4007 Vr=700V 反徧得達700V才能導通, 能用言這規格來穩壓, 實在很難被說服..

网友:
由於使用IN4007來看, 絕對不是用來穩壓,因為反徧得達700V, 這是用來提高12V的負載能力的.
某些 ATXPOWER也有相同的設計, 通常在5V及3.3V之間可以看到...

网友(点评):
用5楼的水救12楼的火,有点用但能力有限。

网友:
我觉得是稳压用的。

网友:
嘿嘿,我也来凑下热闹:
1,D2的作用为过压保护,准确点说是12V过压保护。本机稳压取样来自5V,也就是说稳压电路只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5V这组是稳定的,而12V这组只能通过5V的稳定实现间接稳压。这种关系是设计电源时通过合理设计两个绕组的匝数比来实现的,也就是说12V和5V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5V稳定,则12V稳定。不过这种关系的前提条件是两组电压都带有额定负载的情况下才成立,空载时,这个比例就不成立了,5V那组因为有稳压电路存在,它还是稳定的,但12V那组没了负载,它会升高就很正常了。
2,本电路只在待机也就是高压电路不工作时起作用,原理是:空载时12V升高,当它与5V之间的压差高过D2稳压值时,D2击穿,使5V电压迅速上升,稳压电路动作,强迫电路停振(注意此时5V那组的整流管是截止的),这样一来,12V就不可能升得过高。当然大家都知道12V升得过高的后果是12V滤波电容容易怀孕,君不见好多机器用的此电容耐压只有16V?这组电容怀孕的也有好多?
3,至于LZ所做的试验,取了D2在空载时12V也只有12.8V,要解释这问题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因为空载时电源处于低功耗间歇振荡状态,这个状态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我只能作一种大胆的猜测:空载并非绝对没有负载,只是很轻而已,(至少滤波电容自身的漏电电阻是存在的吧?)也就是说在停振时滤波电容要放电且电压会下降,假设12V那组下降很快,低于5V时如果接有D2,则5V电容会通过D2向12V负载放电,这样一来相比没接D2时5V的放电深度要深一些,那么再次起振时5V上升变慢,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就会延长,使得12V升高。先说了这只是猜测,真正要正确解释这一问题,怕是要借助高速示波器抓下波形才好办,当然维修人员是没这个必要的,我们毕竟不是搞设计。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不作更多解释也不再参与讨论。

网友(点评):
这样子分析才站得住脚

网友(点评):
前两点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这个管是稳压二极管,在这里纯属多余的

网友:
这贴,热了,确实学到不少的东西了,希望以后能多多出现。

网友:
楼主应该画出该电源全部的电路图,这样才能分析的透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他电路再无实际意义,就是子5V电感两端接的LT431电压反馈电路,关键是这二极管为什么跨接在12V5V之间的问题

网友:
看了这么多高手的 评论 让小弟我 佩服
因此猛补了下 稳压二极管的知识
发现一点 关于 楼主 讨论的 为止 二极管 的作用
此 并联电路 是 电弧抑制电路
、电弧抑制电路:在电感线圈上并联接入一只合适的稳压二极管(也可接入一只普通二极管原理一样)的话,当线圈在导通状态切断时,由于其电磁能释放所产生的高压就被二极管所吸收,所以当开关断开时,开关的电弧也就被消除了.这个应用电路在工业上用得比较多,如一些较大功率的电磁吸控制电路就用到它.

附图

欢迎大家来 讨论 拍砖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他电路再无实际意义,就是子5V电感两端接的LT431电压反馈电路,关键是这二极管 ...

如果你不愿意也不多学习参照其它机型D2管是稳压管 以及稳压管钳位保护电路的初级常识 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1N4007接在这里毫无意义 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网友:
...脑大了。佩服

网友:
1N4007的问题,在下略知一二,且听我慢慢道来。
将D2更换为1N4007绝非电源设计者的本意,而是厂商亡羊补牢的无奈之作。使用该电源的绝非长城一家,国内名家如联想、方正、同方都有这种机型,且D2无一例外均使用稳压管。厂家之所以更换为整流管1N4007,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我在本贴32楼所述BUG,成堆的返修板D2位置的PCB被烤的焦黄甚至乌黑,已成为这种电源的通病。但病原体并非D2,而是5V首席滤波电容C53,失容时5V电压的下降会通过稳压环路使主电源输出增加,但主要体现在12V支路电压升高,5V支路由于C53的原因,电压的回升比较迟钝。一张一驰的结果,会使半波整流的负半周,加在D2上的电压达到其稳压值而使其导通,其后果不再赘述。
使人无语的是,厂家不是头痛医头去寻找更加可靠的电容器,而是脚痛医脚将D2由稳压管换成整流管。过压保护功能肯定是丢失了,那么它还剩下什么功能呢?是不是有些朋友说的续流二极管呢?
我有3个推论不支持续流二极管:
1  如果是续流二极管,它的工作频率必然与电源同步。该电源工作在几十千赫,而1N4007是低频整流管,无法在这么高的频率下稳定工作,厂家的技术就是在睡梦里设计电路也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2  L51仅几匝,电感量在微亨数量级。在几十千赫的频率下,要它做个π形滤波还行,指望其做储能元件实在是勉为其难。
3  退一步讲,就算能做续流,D2的负极也应该接在L51的左端。大家应该都知道,线圈的自感电势总是阻碍电流的变化,并力图维持原来的电流方向。在半波整流的第二个四分之一周期,整流器中的电流开始减小时,为维持电流的方向,L51中的感生电势的极性是左负右正,感生电流只有在D2接在L51左端时,才能形成闭合回路。显然,目前的D2无法为其提供基本的工作条件。
那么,既然D2无用,干脆取消算了。
且慢,厂家不取消D2,自有其一定的道理。语不惊人势不休:它的另外一个功能是------

                           阻燃加速器!

当某种原因使高压末级功率管击穿时,其短路电阻不一定为零,有可能是几百毫欧,甚至欧姆数量级。由于12V的弱取样,指望电流增加来抬高电源主调整管的源极电位,进而触发电源管理芯片的保护机制,这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长达几百毫秒,会使事故原发地冒烟烧焦。有了D2情况就不一样了,D2欲擒故纵,将5V也拖下水,要死大家同归于尽。呵呵,多一路电流,你不是火上浇油么?非也,非也。若欲取之,必先与之,由于5V是强取样,5V短路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反馈给前极,使主电源立即停振。

一家之言,拍砖的朋友稍微轻一点点。

网友(点评):
我的看法跟你基本一致。 在另一个帖子中说过了,讨论或者争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共同提高。 后面的跟帖要有实质性意见,比如实测数据、实物、或带图的分析。

网友(点评):
赞同你的分析 确实是产家改变原设计初衷 也就彻底改变了D2在电路中的作用 而联想L173用12V过压保护电路 较好的解决了12V负载变化大的问题

网友(点评):
兄台高见,理论上兄台完全符合现状

网友(点评):
请问,既然你说的因C53失效拉低电位致使D2(应该用稳压管厂商改成了整流管)导通,用以使5V强取样电路保护动作,这点 我同意,但是为什么D2的存在会造成12V电路升高到15V呢?

网友(点评):
原来这里的猫腻还真不少。

网友:
我怎么是越看越不明白了,有没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实际来说这个二级管有没有都可以吧。

网友:
在实际电路中D2使用的应该是稳压管7.5V~9.1V  也是基于液晶显示器特殊的工作状态  就是驱动板会发出待机指令 该指令在高压板正满负荷工作的条件下 瞬间关闭振荡和高压灯管保护集成电路 使12V支路电源输出负载近似于忽然开路 而电源变压器L由于储能作用 当然会使12V支路输出电压短时升高 而5V支路因一直有负载 电压变化较小 由于稳压管的存在 12V短时升高的电压 被抑制在稳压值加5V(9.1V加5V=14.1V) 以防止过高电压对负载的冲击  与此同时 由于12V和5V支路都接有电压取样电路 通过光偶迫使初级开关管降低输出 回到低功耗的待机状态  D2也随之迅速截止 保护过程结束

网友:
这个二极管肯定是稳压管,就是起箝位作用,稳压值大概是在12-5+2=9V左右的,是防止12V电压过高

网友(2011-07-20):
很有力的分析,它的工作原理应该是这样的才是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2011-09-23):
是个稳压管,拆掉看能不能开机哦?我修很多惠普飞利浦15寸也有种电路,拆掉是不能开机的。主要作用应该是电源接通瞬间管反向漏电使5V电流满足,维持电压平衡。当正常使用后这个管不作用了,所以一般不发烫的。但是如果有滤波电容失效,有一组电压不正常,这个管就会一直作用维持电压平衡,所以就会发烫的(惠普的电源就是这个管烧焦)

网友(2014-11-20):
图中,同名端如果没有错的话,
1,开关管导通的瞬间,5V的整流管导通,经过l52,后,一路去D2流向12V一路对电感L51,c52,c54充电,(稳压回路没有绘制出来,可惜),
2,开关管关闭的瞬间,12V的整流管导通,以过L51(之前也被充过电左负右正,)和之前充的电压相叠加,产生15V,你说的电压,
D2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驱动板的安全(5V出异常的时候,D2起着钳位的作用)
不知,lz的T1绘制得是否正确,稳压回路为什么不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