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显存供电部分的短路电路

楼主(2011-03-20):
V星阿修罗7300的显卡,在显存提供电压的电路短路了, 其他部分正常,把电感拆了一下,没拆下,再点,电压有了,亮了看到花屏,可是电感发热过大,是短路造成的。请问各位大侠这卡能怎么救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摸一下是哪块显存很烫,拆下来看电感还汤不,不烫的话换一块一样的显存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修过这个型号的显卡吗??显存是BGA封装的,并不是一个显存的问题,是电路上的问题导致显存或主芯片短路。我想知道怎么修个电路?

网友:
我还是先把电路学好吧!

网友:
对供电稳压电路了解应该,很好判断的。。。

网友(2011-09-11):
请问楼上的怎么判断呢???

网友:
显存怎么换啊?好像过热就废了

网友:
显卡就是个头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