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无铅穿孔元件你试过这种方法吗

楼主(2011-03-21):
一般焊主板上的电容,3脚过孔元件,有铅的大家都知道怎么去焊,不过无铅的确不那么好焊,本人有种方法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拆无铅电容时候,除了调高烙铁温度,就是在元件的两脚上化锡来中和主板上 铅和锡的比例,然后将元件取下,焊接以前再次向过孔里化锡来中和铅锡的比例,然后再去焊接元件很轻松就能焊上去

网友:
我也发过类似的修理经验的贴,被那些所谓的专家、高手们踩得一无是处,也没见他们发过这些提高新手们工作效率的贴。

网友:
高手都是深藏不露的,这些事情每个人的方法可能都不一样,虽然目的是一样的。

网友:
说实话,我经常被那些高手说,不可否认他们的技术就比我好,但他们的回帖都是指指点点多,我不介意别人的批评,但他们只会说些“这么简单都不会,对我说太容易了”类似的话,却不提供些方法给新手,本来就不怎么懂了,听到这些话就更没信心了,难道他们就不能多些给提高技术效率的方法教导下而不要说这些话吗

网友:
真正的高手,是不会看这些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话有鞋极端我相信在高的高手 偶尔也会拿起基础性的东西来看看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

网友:
说白了你的方法就是把无铅有铅化,让其熔点降低,方便焊接嘛。。、、

网友:
大家本来就是这么焊接的,还以为你有更好的方法,但无铅焊点不仅仅是焊料是无铅的,而且同时还增加了一个耐高温的金属过孔,这个金属过孔才是无铅焊点的一个关键。

网友:
普通电烙铁 拆主板上的东西 很费劲

网友: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啦。很多人都这样做。

网友:
先加点锡,一般小接点都可以焊下来。。如果碰到接地面积较大的,用热风枪在一边辅助吹,一边用烙铁焊,很容易下来

网友:
我方法是。呵呵先用风枪吹一下,再去焊就简单啦。要不你试试~~
碰到大面积铜。就边吹边焊。比焊接有铅还简单~

网友(点评):
不懂,有点深奥

网友:
确实是这样,碰到无铅或养化了的焊点,上点锡是比较容易取

网友:
用好点的有铅嘉田焊锡丝,把那几个无铅洞搞成有铅的,....爱咋就咋...
大面积覆铜就风枪辅助吹....

网友:
笔记本的电源接口比较难搞下来,焊下来板子都给我搞变型,现在买了个电热的吸锡器用起来不错,特别焊多引脚的,比如数码相机的CCD,非常好用,不会把电路板搞坏

网友:
也是这样做,AT的936拿不动

网友:
焊工没有到家的表现!还用问?
直接加有铅焊锡堆起来!一下就中和了无铅!

网友:
用风枪配合烙铁,,这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