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路由器散热片

楼主(2011-03-21):
如题,路由器散热片是加到内存上还是加到CPU上啊?怎么来固定?直接用502胶么?

网友:
+CPU上用硅胶,哥俩好也行

网友:
路由器的热量很大吗?一般的路由器好像都不用,你用的是那种路由?

网友:
加上硅胶之后不好用万能胶了啊,时间太长怕发热

网友:
用强风扇在旁边散热,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只是用风扇在侧边散热 ,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路由器的散热都能加上cpu上了 楼猪 太强大了

网友:
以前见过一个加散热加风扇的,还要从路由板子上改线的,工程太大,只想加个散热片

网友:
双面胶搞定

网友:
周围四个点用胶固定就好,又不是让你全部粘死。
我的技嘉主板的南桥就用这种方法再加了块散热块上去。

网友:
用硅胶(不是硅脂)把主板南桥上的散热片粘到上面,最好能加个风扇吹着。最好两个上都加上,但是要注意绝缘的

网友:
搞这么复杂,搞个电扇放在旁边不就行了

网友:
给你看看 我做的散热吧 我是直接加铜条了。路由器是 moto 850

网友:
楼上 很强大,直接上了跟铜条!牛啊

网友:
这样也行,我从来不加散热都好用。

网友:
13楼。思路很好,,我从来没向这方向想,,,都是在旧板子上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