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ATX电源,不接主板风扇转,接主板转一下就停(JILIN586)

楼主(2011-03-21):
是什么原因引起ATX电源不接负载输出正常,风扇转动,可一接主板(主板是好的)就转一下就停
什么原因,有什么可能,怎么修上,谢谢

网友:
带不起负载啊,检查后级输出有没有电容爆浆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有短路呢?

网友:
有可能主板短路了。。。看看12v的是短路了??

网友:
测下接负载是,atx电源的各路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启动电阻变值也会有此故障

网友:
1先看主板会不会短路。2电脑电源的输出电路。3主开关电路。4推动电路。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不太好修 因为加电就断  不好测量  如没有直观的电容爆浆 就不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明确指出一下哪个电阻是启动电阻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初级处有一大阻值大功率电阻。那只就是。一般为2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了。

网友:
论坛里有好多资料,多看一看,电源还是好修的

网友:
我现在修的电源就是这样,换了好多电容还是负载能力差,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