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 宏基v19w

楼主(2011-03-21):
着个显示器为什么用万能电源板点不亮呢。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点评):
说具体点?

网友:
按原理上讲只要通上功率够,电压相近的电源就能工作的,你看看是不是那儿没有接对?

网友:
会不会是屏坏了。

网友:
确定灯管没问题

网友:
LZ,什么是万能电源???

网友:
线是否接对..接对的话应该可以点亮.

网友:
一般都可以点亮的 只是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LZ 说的很含糊。。。。

网友:
万能电源板是什么东东,带高压板吗。

网友:
就是一体的?

网友:
楼主所说的万用电源是不是修电视用的,输出可调电压的那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