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显示器弄了个上午

楼主(2011-03-21):
接到后上电2分钟后暗掉,想想又是电容问题,拆开外观完好无损,可能带不动负载吧? 最怕这样的问题,把输出的电容全部换了。  电源板  高压板全部  补焊,  还是一样, 在他暗的时候 量下12V  和5V  被拉低了,  断开 驱动板    还是一样,改高压吧,  把电源板通向高压的连线断了,量下高压板,跟12还相通,  12V还给  高压变压器  把他扔了, 12V不通了 , 上电额  12V 5V还被拉低见鬼了,  仔细看看5V还给高压第一次碰到,去掉修复了,弄了个上午哎!

网友:
呵呵   没见过     LZ 最好注明是什么样的显示器    我们下次见到好研究下

网友:
19存飞利浦

网友:
LZ能说明白点吗,怎么感觉乱乱的.

网友:
好乱,最后面的看不明白

网友:
没怎么看懂,不过修好了就好

网友:
一看知道是高压板性能不良了!直接换掉。还搞那么麻烦耽误挣钱了!

网友:
  没看 明白    说清楚点

网友:
文笔不错,令人百思难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