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狂烧CPU 供电的MOS上管 !!!!!!!!!!!

楼主(2011-03-21):
CQ40 的机器    AMD的cpu     ISL6265的CPU供电

故障现象就是  触发之后 PQ202  直接击穿   短路    换上好的  开机  就加点瞬间掉电      反复开机    PQ202 就又击穿   pc202滤波电容也直接烧毁短路

已经换了 PQ202   PQ201 和 pc202   isl6265   还是一样的现象     只要断开PL201 或者拔掉上管pq202  就开机正常   所有电压都能出来   +cpu-core-0   +cpu-core-1  有0.78 的电压    但是 isl6265 第二脚 没有电压输出

现在没办法了    请各位大侠出招啊   拜托了

还有补充一下就是 isl 6265的36脚 只有4.6v电压就是在断开pl201之后  cpucore电压正常输出的时候测到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上cpu 的时候就烧了

网友:
那就上了CPU后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够呛,没个准还枪了CPU,还是上假负载好些吧

网友:
你这是应该有个通CPU_B+的还有个场效管绝对坏了,不信你量量。我以前在DELL上遇到过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了cpu 之后也是加电瞬间掉电      指不定那一次开机 pq202 上管和pc202就挂了

网友:
哥,这种情况下。谁还敢上U啊。换所有cpu的下管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电路上有0欧电阻坏了啊,这种看看下管控制极的

网友:
你测下G极道控制芯片是否断线?

网友:
如果你所有管子都换了的话,你最好查下IC的反馈线路。反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换个I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   控制 啥的 都正常   现在大家说的 都测过了 没啥问题 了     电源管理没换

网友:
我们以前在公司修的时候都一起干光,防止以后再烧

网友:
+cpu_core_nb这个电压不是CPU的主供电啊,他还到北桥吧,是不是北桥虚焊。。。或者短路。。。没查清楚连续上电肯定烧咯,没起火算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量 所有mos 的阻值都是正常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cpu_core_nb
这个电压不到北桥啊    我在图上都搜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这个电压到哪里呢???是是看断开后面的负载,另外接个小点的负载上去看看管子还会不会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时候没有完全击穿,我也是,量起来对比,都没有问题,其实已经坏了。。相信我,不要搞其他的,就是那路、

网友:
我想可以考虑上面那位哥说的试一下

网友:
查那组到IC反馈脚电压

网友:
你换个PL201看下能不能正常开启 不拿PQ202。

网友:
查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
反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换个IC

网友:
还是将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了吧!

网友:
个人感觉先换个CPU如果不行的话有可能就是CPU供电当中有个别或多个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不妨把滤波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PQ202 G极没电压当然会烧了 查一下G极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
直接把那路全部清楚了··
   IC那些全部换了··

网友:
同意把管理芯片换了,上下管全换了。不要只换某一个。

网友:
上下管先别上看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我把cpu core的上管拔了   单独用    cpucore nb 的上下管   也是掉电    这不就说明跟cpucore的两组电压没关系了吗    只要不上   cpu  nb 的上下管 其中一个就没问题
也就是说不让它出 cpu nb 的这组电压  就不会掉电  也不会短路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维修结果分享给大家

网友:
最后结果就是  放弃了

网友:
把那组的上下管全换了才行

网友:
先拆了上下管看看啥情况

网友:
兄弟,这机子拿过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我记得好像这个和电池接口旁边有两个MOS管有关系``你量量有没有短了``

网友:
一次换完CPU核心供电芯片和所有上下管!
然后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