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Y200开机电流向上跳三次停住.求解......

楼主(2011-03-21):
今接台天逸Y200开机电流连跳三次,是依次向上跳不回.0.2V再0.6V就停住.也不掉电.重做北桥问题一样.内存和CPU能在其它机器上点的亮.内存(2.5V),CPU(0.9V).北桥(1.5V).请有修到过这种板的朋友指点下.....
cpu
掉电

网友:
顶自己...在线行等高手解答

网友:
刷一刷没存插槽试试看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yangleimzx
的帖子
过CPU没有,这个要确定。不然走弯路。

网友:
内存插槽加焊过了..CPU肯定过了的撒??不上CPU会跳吗?朋友??

网友:
看看时钟复位啊

网友:
打内存总线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个北桥先

网友:
过CPU没有,这个要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