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D显示器

楼主(2011-03-21):
我这机器主要就是开不了机器。拆下来电源板有问题。没有12V 5V供电。怎么都查不到那里有问题,最后决定,改电路。直接外接电压进去。接了12V 5V进去。可还是不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供电啊,谁知道啊,电源板给驱动板的电压有几项?脚位大概是?应该有个3.3V吧。

网友:
你真是人才
没有12V 5V 你怎么不查查交流部分是否正常啊

网友:
我怎么回复不了啊   上面的都有标识的  有12v 5v 还有个开关控制的 接这三个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