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牌子的显卡好

楼主(2011-03-21):
现在的显卡越来越多,不知到什么型号(牌子)的显卡要好一些。。。

网友:
耕升的显卡

网友(点评):
哦,这样的啊

网友:
都差不多,NV公版的显卡 一样会坏,。。。

网友(点评):
说的也是啊,

网友:
买三年保的显卡蛮不错的.

网友:
品版的质量有一定的保障,杂牌的就不好说了,而且用料也节省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就是相信品牌了

网友(点评):
鄙视杂牌

网友:
品版质量有保障!

网友:
蓝宝石 索泰 迪兰恒进

网友:
七彩虹,昂达,影驰,很多牌子都可以。
显卡还有N和A的分别。看自己要干什么用,选个适合的就行。

网友:
不太懂啊,请教N与V的区别

网友(2011-04-20):
一般还是讯景,七彩虹之类的比较可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谓的A卡与N卡这种说法区分的是显卡中所使用的显卡芯片。A卡代表使用ATI显卡芯片的显卡,N卡代表使用NVIDIA显卡芯片的显卡。ATI和NVIDIA分别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家显卡芯片制造商,目前市场上的主流显卡主要是使用这两种芯片的。(2006年ATI被AMD公司收购,ATI由此成为AMD公司的一个部门。至此,NVIDIA成为唯一幸存的独立图形硬件厂商。)

无论A卡还是N卡都有高低档之分,无法简单说孰优孰劣。一般来说,N卡对于游戏和多媒体的兼容性较高,而A卡性能则稍好于同档次的N卡。由于拥有自己开发的HD解码核心技术,A卡更受图形设计者和高清电影拥护者的推崇。

如果还是不太清楚可以上网查一查这种资料在网上很多的。

网友:
你好像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不管他好不好买个保修久点的比较放心

网友:
耕升五年质保

网友:
蓝宝石的可以啊三还有盈通啊,七彩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