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重新开机可消除,哪里不稳?

楼主(2011-03-21):
三星153s屏幕完好,使用十分钟花屏,关后再开显示器正常,不久又花屏,请教各位故障位置在哪里?
三星

网友:
屏线或主电源不良 包括电容滤波等

网友:
像是电源板

网友:
折机检测下,看一看什么地方问题.光看现象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你用通用板代换一下,再试机,,

网友:
用手摸下驱动板和屏上的电路,看看有哪个IC发热的,一般就是他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解码板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电源板上面的电容容易坏.把电容坏了可能就会好了.,

网友:
液晶屏电路板上的IC坏了,以前经常修,现在15寸价格不大了

网友:
电容或屏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