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集成的主板 能点亮 就是不能进PE或进系统

楼主(2011-03-21):
昨天收了一块 V星945集成的主板  看成色很新 收来时  一点就亮了  在晚上给别人装机的时候  勾系统的时候进不了PE  把硬盘在别的机上勾上系统后拿到这板子上安装  还是进不去 安装不了   又是清COMS  但最后还是不行  这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BIOS 还是 桥的问题?哪个高手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内存吧,插插看,多换几个试试,在不行也只有刷BIOS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小,不排除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这种问题最麻烦了

网友:
把硬盘全割了,重装,应该能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的主盘没有激活,把C盘设置成引导区?

网友:
唉,整过太多的这种MSI垃圾主板了 从945开始到G31,啥问题都有,而且不好修,我怀疑桥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跟硬盘有什么关系,几楼的说的硬盘问题的? PE都进不去,应该是主板这块硬件问题了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你加焊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