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 进水后 不开机 无反应!没待机电压

楼主(2011-03-21):
小白求救:海尔T621 进水后 不开机 无反应!
拆开机器 用洗板水洗了一下后 插入电源的一顺间有0.01的电流 之后又是000,有19V电压  按开机键有反应;大约可以跑到0.25的样子(约1秒)之后掉电!又无反应。。
求哪位大哥帮忙,我是新手 测点都不会!我怎么入手修理这台机器!!!

网友:
跑到0.25掉电,说明主板上有电压没出来,测下主板上各处供电,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版号是QL6的吧,这里有图纸,自己下载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185-1-1.html

网友:
都到0.25了   肯定有待机了

网友:
先量各个电感的电阻,看有没有为0的,给显卡供电的就不用量了,把U下了量,如果不行就上电测,按开关看哪个电压不起来,在搞,还有哦就是进水的机子修复率不高,

网友:
感觉象是CPU宫殿没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之意是 怀疑CPU供电苡片???

网友:
CPU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CPU供电哪里测!?大约是多少才算正常?我是小白,请谅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供电哪里测!?大约是多少才算正常?我是小白,请谅解!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529-1-1.html

网友:
进水的机子,先烤板再说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维修结果和大家共享

网友:
自己好好测下主板各电压正不正常不要没测就上来喊!这样水平怎么提高啊!

网友:
换好供电苡片 插上电 不能触发!电源接口边上的两个MOS管量下 只有2.几V的电压!!接下来怎么办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