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 940 区别

楼主(2011-03-21):
am2 940 区别

网友:
一个是服务器的一个是AM2

网友:
am2的针脚就是940

网友:
我没明白楼主问的是什么 针脚?、还是别的

网友:
AM2 和940没有冲突啊
AM2CPU也可以叫成940CPU
哪里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少两根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940的板子很少修到

网友:
940的是服务器的吧。AM2的是940针脚但是和940脚位定义不一样,不通用....
下面引用百度百科:
Socket 940
    Socket 940
Socket 940是最早发布的AMD64位CPU的接口标准,具有940根CPU针脚,支持双通道ECC DDR内存。目前采用此接口的有服务器/工作站所使用的Opteron以及最初的Athlon 64 FX。随着新出的Athlon 64 FX以及部分Opteron 1XX系列改用Socket 939接口,所以Socket 940已经成为了Opteron 2XX全系列和Opteron 8XX全系列以及部分Opteron 1XX系列的专用接口。随着AMD从2006年开始全面转向支持DDR2内存,Socket 940也会逐渐被Socket F所取代,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被淘汰。
Socket AM2
    SOCKET AM2
Socket AM2是2006年5月底发布的支持DDR2内存的AMD64位桌面 CPU的接口标准,具有940根CPU针脚,支持双通道DDR2内存。虽然同样都具有940根CPU针脚,但Socket AM2与原有的Socket 940在针脚定义以及针脚排列方面都不相同,并不能互相兼容。目前采用Socket AM2接口的有低端的Sempron、中端的Athlon 64、高端的Athlon 64 X2以及顶级的Athlon 64 FX等全系列AMD桌面CPU,支持200MHz外频和1000MHz的HyperTransport总线频率,支持双通道DDR2内存,其中Athlon 64 X2以及Athlon 64 FX最高支持DDR2 800,Sempron和Athlon 64最高支持DDR2 667。。按照AMD的规划,Socket AM2接口将逐渐取代原有的Socket 754接口和Socket 939接口,从而实现桌面平台CPU接口的统一。

网友:
楼上baidu正解。。。

网友:
都一样的嘛

网友:
940根CPU针脚

网友:
针数是一样的,但脚位不一样。

网友:
排列不一样。不通用。都是940针的。

网友:
不是通用的CPU。。区别一个服务器。一个普通家用。的CPU

网友:
好像可以通用吧

网友:
好像针数是一样的啊

网友(2011-04-25):
针数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