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IC资料,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1-03-21):
IC型号是“HOP A5-9D”,为内存供电管控制脚供电的电源管理IC,在网上没找到有关的资料。还有可以用其它的IC替换吗?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不知道具体封装形式,不好确定。一般标注A5的IC有:1是KIC3201S-15, 大电流正电压调节器,封装SOT89。2是NCP583SQ15T1G,低压差稳压器。封装SC82AB.

网友:
像这种芯片很难找,你找该机子的图纸,然后从图纸看这个芯片或许可以别的芯片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封装形式,我给你找他的PDF

网友:
像这种芯片很难找

网友:
也没见过。估计是不大好找

网友:
请注明是什么封装形式.以及引脚数量,  是不是正方形的,引脚在边上但没有伸出来的那种?(QFN)    最好照个图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