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长城显示器,黑屏无显?

楼主(2011-03-21):
如题,开机显黑屏, 外观检查,, 发现高压小板上25V,1000UF电容鼓包,,手里没有, 找了个25V 470UF换上亮机, 我是新手,问下,这样没有问题啊? 容值差这么多没事吧?急,在线等...
黑屏

网友:
容量一定不要低于原来的容量.

网友:
有一只鼓包 最好全换了好 其余滤波电解也好不到那里去

网友:
在一定的时间内无问题的。。。
你可以使用两个25V 470UF的并联使用。。。。

网友:
容量不够暂时没问题,这样很容易再次出问题可能使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可以并联两个同样的电容以达到相近的容量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也经常这样换电容..

网友:
470和1000区别不大,有的显示器用470,有的用1000

网友:
问题不是很大,是可以的,,,

网友:
电容最好全换了试试看

网友:
代换要求是电压大于或等于 容量是误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