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I3的机器

楼主(2011-03-21):
一台,DELL N3010机器,甩了一下,现在开机电闪一下就掉了,接电源,看到电流上到0.6A的样子就掉电,查,开机后,各个电感都有电压,CPU也有,到掉电时CPU 0.88V的样子,不上cpu,不掉电,像I3的机器,该怎么查  板号DAUM7BMB6E0 REV:E  有图纸没的

网友:
摔的机器?上CPU掉电的话最好取下北桥看掉点没。。

网友(点评):
这机子板子上没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I3的机器,桥是BD82HM57,

网友:
看看桥有没有掉点。

网友:
看看桥有没有掉点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摔的机器桥爱掉点吧

网友:
现在把各个供电芯片都加焊了,一样,查,开机后,CPU供电芯片在掉电时发出了PWRGD,

网友:
加焊无用  摘了看看

网友:
TMD.....I3  CPU的显卡部分容易坏.遇到6个全是I3 CUP坏!
去亮机的I3拆个来试试

网友:
I3 CPU是集成显卡的吗?   可能CPU  摔坏了吧。。

网友:
找找售后去
I3的配件不好找啊

网友:
摔过的机器,很难修的,

网友:
供电都有,不好修。有北桥的话拆下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