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LED 暗屏 怎么修啊

楼主(2011-03-21):
   ......LED  一直很模糊,,,特别是 THINK PAD 的机子

网友:
T61应该用LCD吧

网友:
t61的是LED屏的嘛?

网友:
查查屏上的LED驱动芯片。

网友:
LCD的屏,一般是屏线问题

网友:
t61我也没见过LED的,T61的灯管我倒是换过很多

网友:
楼上说的是正解

网友:
楼主可能弄错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LED屏没有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