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 联想 3000 G430 的图纸

楼主(2011-03-21):
主板进水 腐蚀了一小块 两个电阻的线找不到了 R76 R77 腐蚀掉了 找不到线 在开关面板线 接口的地方
现在不装电阻 时好时坏 坏的时候 没有待机
主板
联想
进水

网友:
你在本页右上角的 搜索 框内打上 G430 的图纸 字样,就可以搜到。

网友:
搜出来是乱码 现在问题解决了 在板子上剐开一点 找到两个线头
另一端接在VCC 19V 上 找了两个90K 左右的电阻 装上去好了 (原本想找些电阻从大到小试试,没想到一下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