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不开机到触发后掉电

楼主(2011-03-21):
各位大侠手上有一块X40的主板 刚送过来的时候不触发待机0.02量各待机电压正常 怀疑有可能是二修板仔细看了一下TB芯片的52脚SHDN#有掉PING 应该和R216相连接 补上以后开机触发开机 但是电流到0.4至0.5后就迅速掉电诊断卡像是跑28  请高手们给小女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通电时测有些什么电压没有

网友:
有PG信号没发出。

网友:
我这里也有这样的一台机器,症状一样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请问哪位高手有电路图不,给个

网友:
跑28好像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