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板子北桥掉了几个接地的点不补可以不

楼主(2011-03-21):
问一下板子北桥掉了几个接地的点不补可以不

网友:
保险期间 掉了几个接地的点 和对应的北桥芯片上接地的都和没掉的接地的通不通 通就不用管它

网友:
掉几个点没事的,一般有好多点和地相连接,缺几个一点影响没有

网友:
你确定是地线就可以忽略掉。但是自己要注意了,以后别再犯,不是次次都有运气的

网友:
没有事的 只要你确定是接地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