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从500G变成525G了

楼主(2011-03-21):
  今天早上开机进入系统后死机,重启后就进不了系统
  在BIOS中认盘但是盘符不是500G而是BzBzBzBzBz这样的符号
   在PE中不认盘

网友:
就无知讲个咪列度里```` 从新分区再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区都分不了

网友:
我懂,但我想知道这是怎样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还用你 说吗···这是严重灌水行为····下次要注意····

悦颜浅笑 -5

网友:
  补充:用MHDD扫描不到1秒就死机了

网友:
不是机子的问题

网友:
硬盘固件坏了吧?

网友:
不知道   明天测一测

网友:
有可能是别的硬件导致的 这个情况我碰到过一次
我上次装机的时候 用了一个X300的显卡  导致的这样的情况
之后 试了又试 换了又换 最后把显卡换了就好了   你换下别的硬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