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 410 不触发

楼主(2011-03-21):
待机有0.01A电流   3VPCU   5VPCU正常     一触发 3    5V  待机没了     EC工作条件正常  有发发出RSMRST#到ICH    打对地阻值 +1.05 阻值偏低只有 0.14      用烧机法   发现北桥发热  已经拆了   触发和之前一样   求解中……………………

网友(点评):
不会的给NB供电的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不行换南桥

网友:
换个开机芯片,

网友:
在没有待机3.3V  5V的时候,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还缺什么。

网友:
南桥SUSUB#没有

网友:
   查查 3vpcu  5v pcu  后续电路,

网友:
     换了南桥  和北桥还是老问题      基地回来蛮脑子的思路    就是修不好    手上两块板都修不好   晕死

网友:
    得再去深造啊     技艺不精啊

网友:
应该有短路把

网友:
换个IC吧,3M 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