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研究处女卡

楼主(2011-03-21):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1711-1-1.html  上次这块卡 客户返回来了  这次要再次研究它的不稳定性   有时候跑C1直接BB停住 有时候挡2B 有时候挡2D 有时候挡33  有时候过完但不显     BIOS换过  复位IC换过 32对耦合电容全加焊过 晶振两端1.65和1.68
有时候清主板BIOS能过2B  但会显示DISPAYS SWITCH IS SET INCORRECTLY  (显示选择错误)
现在没办法了 想刷个BIOS试下    待续······

网友:
核心电压正常吗?我碰到过核心电压不正常,C1来回跑的。

网友:
按照你提供的链接 是核心电压不正常 所致
还是详细检查下核心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深了,暂时还没遇到过,期待楼主的解答

网友:
他说的晶振的的参数是阻止么?正常的是多少?新手

网友:
晶振现在振荡频率多少?是否有漂移...谐振电容动过没有?
你这卡,BIOS必须刷下试下...然后BGA...希望能跟进此卡维修过程和结果...
关注此贴...处女卡一定要搞定 _^^_

网友:
GPU主供不稳定  等我有空再研究PWM芯片(高度怀疑开启问题)

网友:
先把PWM芯片和上下管都换掉测试看看 电压还正常不正常

网友:
第一:27M确定OK?
第二:供电确定OK?
最基本的要先确定下...还真希望楼主能弄好这块卡...呵呵..
GPU确定这块OK?你说你不小心碰到哪里?是否哪里虚焊?期待解决问题....

网友:
PWM忒片不稳定或是MOS 管性能下降 换掉试试不就行了在实测中测不到什么用示波器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不好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