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8脚BIOS引脚定义的疑问

楼主(2011-03-21):
有关8BIOS引脚定义的疑问
以下2图是联想旭日C430M和旭日C510MBIOS截图,关于这8脚的BIOS我有个疑问请教大家:主板在待机时和开机后正常工作时,BIOS1256、脚的电压各是多少伏?欢迎大家帮助,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留言啊?期待你们来指教啊,谢谢。

网友:
还有1  2  5  6脚在机子正常工作时的电压是保持在某一固定值不变,还是在一定范围内上下跳动。

网友:
这是信号线  3.3v是幅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这信号线的电压是不是都在零点几伏左右啊。

网友:
用示波器 全都有波的   不开机也有的反正3.3好像没这么高

网友:
开机时候BIOS自检,是3.3v高幅度的波形一直在跳变。待机时候 ,看板子的设计,有些是没有电压,,BIOS参与触发了的 一般都有3.3v  波形跳变。

网友:
  我也修到这样的机子,宏基4930的板子。怀疑是bios原因,待机时供电脚都有3.3V电压,信号脚好像只有0.3V不知道正常是什么样子的,我量过其他板子是没有电压的,万用表量,示波器还不会用,呵呵,bios坏了,会导致ioRSMRST不出吗

网友:
BIOS挂在SB下面的一般不参与待机触发,挂在EC下面的一般参与待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坏了会导致io RSMRST不出的,这个我修过,就是没有测过那几个信号脚。

网友:
这个要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万用表娘不出来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插电源就有波形的,一直有

网友:
用示波器好好一点 能看到电流的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说1  2  5  6脚的电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停的跳变,对吧。

网友:
BIOS最好用示波器去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啊,修这么长时间的本,我还从来没有用过示波器啊。看来还真的弄一个。

网友:
信号还是得用示波器测,有电压不一定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