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5到滚动条就掉电

楼主(2011-03-21):
明基r45到滚动条,就掉电,大家谁能给个思路,这个机器通病是显卡,原来是白屏,换了个显卡,正常了,以为没什么问题,可是到滚动条就掉电。我刷过BIOS,不好用,显卡也又换了一块,故障依旧。进PE可以正常(PE是u盘或光盘),从硬盘启动装系统到滚动条就掉电,掉到待机电压。还有就是用电池好用,用电源就不好用。郁闷中.......

网友:
我也有个掉电的  给你的差不多是NEC的    我换了EC不掉了    但是被我修的不显了南桥北桥都干了   郁闷啊

网友:
显卡螺丝柱的铁架上,那层绝缘纸是不是没贴回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下次装系统时先不要装驱动,看还开机掉电吗?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装机装好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和我搞的那个索尼S26C差不多,我的是滚动条已过就蓝屏,不装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一装就不行,这个机子开始时死机,搞的显卡,还有桌面不是全屏,分辨率一调也蓝屏,论坛上有一个版主说在安全模式下调系统驱动,把一个VGA的换成PCI-PCI的也不行,

网友:
哎呀,我这个呀,啥毛病也没有,我用电池开机后,接了可调电源,一看显示还是电池供电。原来是谁把我的可调电源动了,电流给调小了,唉,没注意,害我查了半天.

网友:
绝缘纸都贴好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过滚动条就重启,能进安全模式,机器用热后,安全模式也死机重启,pe也能用,这个机器拿来时已经做过显卡,但故障依旧,换硬盘装系统一样,板上供电也正常,弄了两天,最后换cpu正常。没想到啊!cpu故障!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哈哈,给提个醒啊,以后维修的时候要注意看看可调电源啊

网友:
这种情况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能问你个问题吗?呵呵,你的机子是intel的还是amd的呀。没想到会是U。经验啊!!!

网友:
楼主佩服!难道你的可调电压不显示电压?

网友:
换换CPU 的供电电容试试,

网友:
换换CPU 的供电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楼主我问题我也见过几次了,IBM T400的,都是那样,电流不够。怎么找也找不出问题,最后一看是电流调小了。

网友:
原来是可调电源搞得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