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C1问题救助。

楼主(2011-03-21):
今碰到一块华硕965的主板诊断卡跑C1然后灯卡上C1的字母就不停的在抖。内存工作条件正常。BIOS也刷过了。还 是一样,
主板诊断卡

网友:
用假负载打下内存到北桥数据正不正常

网友:
压下CPU和打北桥AD线阻值看下。

网友:
压着北桥看一下

网友:
把北桥做一下看看

网友:
涮个 bios 换个I/O 查内存时钟 看看断线没有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