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1-03-21):
今遇一块主板,代码e9.怀疑U的问题。更换后亮了次,又是E9,再更换新主板。新内存,新U,问题依旧。求E9代码是什么问题?

网友:
补充,新主板,七彩虹770,威刚2G,X2 245 等于一个新电脑了。还是E9,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太茫然了,在此请教下各位大虾E9

网友:
放在机箱外边裸点一下,  可能是机箱的问题

网友:
机箱变形   导致主板短路    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