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开机断电

楼主(2011-03-21):
联想产的X61笔记本,刚拿过来说可能进水了,万用表检测没有明显短路插电测试,按下开关后三秒左右自动断电,接着再试,咦!正常进系统了,接着重启关机再开都没问题,试了两天都可以,于是和客户说主板没事,但风扇较吵,客户同意换,今天下午风扇到,换了之后问题大了,第一遍开机看到LOGO画面,然后装上硬盘再开,发现自动断电了,接着就一直按开关后四秒断电,因为现在这家店不修硬件所以也没设备检测电流上到哪里,希望各位前辈分析一下上述故障,可能板上哪出问题可能大些?   多谢!

网友:
可能进水你就拆开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开用万用表测试过没有明显短路,这会按开关又能出一下开机画面,开个七八次不定哪次又可可以进系统,关机拔掉电再插上去又自动掉电!  这机器真把人搞晕了

网友:
对了这机器掉电之后按开关不能触发,需要重新插一下电源头才能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有短路我没能测出来,既然短路为何偶尔还会开机呢?
可以烤烤板不?

网友:
问题在硬盘

网友:
难不成是虚焊搞的?烤一下吧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IBM LOGO 的机子 搞不定没搞了。

网友:
有个同行帮忙检测了一下说南桥芯片挂了,但是如果芯片挂了怎么会能进去用的时候没问题呢?  求助!懂得朋友帮下忙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多谢大家的指点,这个本子拿给同行修好了,听那位哥们说是换了南桥芯片花280大洋,已经搞定。

网友:
南桥虚了么?还是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拿给同行的时候检查说要换南桥芯片,修好拿回来还是会断电,不拔插头就不能第二遍触发,目前拿回返修

网友:
进水机不容易修呀,要注意是不是BGA内部进水。

网友:
进水机什么样的问题都会有

网友:
那个桥是换的吗?280?

网友:
修好了就好,你也收了不少钱啊

网友:
上诊断卡测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教一下,如果南桥芯片坏了需要更换的前提下,会出现这种偶尔能开机就能正常使用的状况吗?能正常进系统的时候用一天都没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不好说如果南桥真坏了应该就开不了机了。像这种现象的话如果南桥的问题就该虚焊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多谢指点~~
这种现象也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虚汗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不稳定可能性要大。很少有虚焊的。

网友:
把进水的地方清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找到进水的地反,因为不是我接的所以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