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的这种现象,是所谓的f级吗?请指令线高手现身赐教!

楼主(2011-03-21):
Reset
4096k x 16 DRAM
NHAWK - 1_Disk    S-41   10-23-06_16:40
ERR A6: App Code
F>
希捷的这种现象,是所谓的f级吗?

型号:st3160815as

firmware:3.aac

只知道以前好像是全盘红绿块,好来就不知道怎么弄得就变成这样了。

请问这是什么错误?

什么原因造成的?

怎么才能修好

网友:
坐沙发等高手啊

网友:
没错,现在处于F级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得回答,请问应该怎么做才能恢复到以前,

只知道当时好像是在网上做自校准的指令,用过后就变成这样

只为求知!!!!!!

等高手

网友:
APP出错,按照修复APP的流程来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本人菜菜的,手上只有指令线,
上一个报告图

网友(点评):
你这个只是超级终端 ,有免费的软件,忘记名称了 。就是功能不是太全,就是校准以后 用不了多长时间坏道就出来了。

网友:
弄这个 要有 pc3000
按f级 加载app 加载 cert 修改sn 跑校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必须要pc3000吗?

指令线难道真的无能为力吗

pc3000 盗版好像只有ide接口的吧!

正版的又太贵了,有没有别的能解决的方案,

请赐教,或者用别的软件能行吗

网友:
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实现,毕竟pc3000的价格让人却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PC3000用UDMA也行~~你要是修盘的话就买套PC3000吧~~要做数据用软件做就可以了~

网友:
全盘红绿块
硬盘全是坏道!

网友:
指令线是通用线,不一定需要PC3000或者UDMA的,效率源之类的...
但是楼主这情况,已经F级了...指令线是必须有的,才可能搞好.现在TAOBAO上有卖指令线的.去TAO一个吧...
指令下可以做很多事情.各种ST修复软件就是在指令的基础上研发的...

网友:
谢谢 楼上滴,看来我在这方面还需要多多请教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