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烧开关管,保险无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21):
今天我接收到一台充电器.是220伏转24伏的那种.里面的芯片就一个TL494.两个开关管13007.通电后没有反映.我没一下输出却听到声响.拔下插头一看,两个开关管烧了,一个开关管基极电阻也烧了.测保险却没有事.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是测一下输出.写错了.

网友:
测一下不会弄坏什么,是不是你没有看到短路了电源里面元件了。494估计坏了

网友:
保险无恙。您不知道现在的保险是国产的东西里最耐用的产品吗?矿坛里就有专门的讨论过

网友:
基准电压不正常,再就是吸收电容坏了

网友:
里面所有的电阻和三极管我都测过.TL494我也换过了.就是一上电就烧开关管.郁闷坏了.

网友:
更换TL494试一下。

网友:
先不接开关管,看看494的工作状态

网友:
你的保险不保险了!劣质品?

网友:
保险丝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