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问题请教高手,开机显示屏不亮,外接显示器正常,高压屏线都已经换过。都不行

楼主(2011-03-21):
(无正文)

网友:
屏工作条件都量了吗?如果正常的话 做显卡啊

网友:
仔细看一下是不显示还是显示很暗喃?

网友:
有背光吗,暗屏有图像,还是黑屏啊?

网友:
是黑屏。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坏吧。因为外接显示器都正常

网友(点评):
很多外接OK,屏不正常的都是显卡,这个要从多方面判断判断,

网友:
请高手解答。急啊

网友:
做显卡试试吧,估计是显卡开启屏信号那部分出问题了,外接的和屏的信号不一样的那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修了个X30和你的故障差不多 在排线接口附近有两个保险 好好找一找换上就OK了 你试试吧楼主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高压板问题   好不好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啊

网友:
查显卡啊换高压条屏线什么用。。。。。

网友:
那个T23蛮容易出现高压条问题啊     我都换了好多个了啊

网友:
是不是屏暗啊,是不是少了电压

网友:
T23液晶屏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还没有修好。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显卡到屏的信号出来没有 打下对地阻值 不行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