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

楼主(2011-03-21):
今天弄到张板。。CPU没供电。上管G级跟下管G级都没电压输入。。差了N5359连上管G极跟下管G极的脚没电压输出。查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N5359有两个脚有12V电压输入。。请问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还有这个芯片有什么可以代换么。?
cpu
芯片

网友:
什么板子哦 CPU没供电 先换电源管理芯片 其它电压正常吗

网友:
如果其它电压不正常的话它也会引起CPU没供电

网友:
沙发说的对..不要直接就换..再查查其它看看有没电压?

网友:
先看看其他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应该先看北桥2.5v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好了..是电源芯片旁的一个贴片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