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DOS下复制文件夹

楼主(2011-03-21):
需要在DOS下复制文件夹,要复制的文件在G盘,名字为“照片”,要复制的的目标盘为E盘,新建了一个文件夹”123“,UCDOS已经安装,可以打中文,现在想用XCOPY命令,把“”照片“文件夹里的东西整体一次性复制到E盘下的”123“文件夹,求助DOS命令,最好是直接列出来,我照抄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
XCOPY G:\照片 e:\123  /s

网友:
不会用DOS   呜呜 !!

网友:
XCOPY是个DOS的外部命令,你必须保证你的当前文件夹里有XCOPY.EXE这个文件。否则会提示BAD COMMAND.另外,你的123文件夹是否建立好了,如果没有建好,在那条命令之前打个MD G:\123

网友:
可不用MD建立目录命令。就是直接的xcopy g:\照片 e:\123 /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