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

楼主(2011-03-21):
CPU供电
一、        CPU上面应该有几个电
早期的CPU上面有CPU的内核供电(由单独电DC-DC电路提供)和与北桥共用一个电,后期的有在以前的基础上加了个1.05V的电压,在CPU上面就有VCCCORE,1.5V,1.05V.
二、        CPU内核供电原理
1、        CPU内核供电在笔记本主板供电框架中电位置
2、        CPU内核供电框架图
3、        电路图中的CPU内核供电部分
三、        CPU内核供电器件组成
CPU内核供电采用DC-DC降压脉宽电源,采用电器件有芯片、MOS管、电感、电容、二极管
四、        常用CPU供电芯片
ADP3205 ADP3207 MAX1992 MAX1987
五、        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及关键测试点
CPU供电的工作条件:线路正常、上端MOS管D极有公共点的电压、芯片有供电、芯片有开启信号、芯片自举升压正常。
六、        CPU供电故障检修思路
1、无供电输出:测上管D极—上管G极----芯片供电----自举升压BST----芯片开启信号
七、        CPU工作模式
1.        不接适配器
2.        待机
3.        省电模式

网友(2019-07-03):
有个机器不出cpu供电,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1-11-24):
学习一下,CPU供电不出来了

网友(2024-03-11):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