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装盗版的WIN 7不能激活

楼主(2011-03-21):
三星R429装盗版的WIN 7不能激活,装WIN 7后,我的电脑属性里面,提示系统还可以用30天,需要立即激活,一激活就进不去系统了,各位坛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大家都来帮帮忙啊,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还有就是装免激活的WIN 7装不上,装着装着就蓝屏重起.硬件都是好的.

网友(点评):
这个网址看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6285&page=1#pid4706306

网友:
装其它系统试一下

网友:
这个真没遇到, 你换个免激活WIN7  用U盘装 试试,不用硬盘装

网友:
免激活的也装不上,用U盘装也不行,WIN 7的版本换过好多个了都不行,不知道有没有坛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要的情况 ,不管什么版本的都不好使,后来用联想自带的win7光盘  激活码才能用 。。。。

网友:
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吧!!!1

网友:
再来顶一下,我最后给客户装的用30天的WIN 7,没有激活,我这个装WIN 7的客户后来到卖光盘的地方去,他说5分钟卖光盘的就给他搞好了,而且激活的是我给他装的那个WIN 7,唉真是郁闷,大家有没有知道是用什么方法激活的吗?

网友:
是有点受打击啊

网友:
我也装过好几台 R429怎么也装不上WIN7,会一直死在启动的画面,GOST也试过,安装版也试过,就是不行,我也郁闷呢,等人有答案

网友:
用安装版装,然后用CW激活~前两天搞好了一台~

网友:
在网上  找一个破解win7序列号的。很好用应该会帮到你

网友:
不会吧.我用上随便找了个工具就激活了

网友:
用u盘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再重装下  试试

网友:
我有激活软件。可以找我。我就做三星的

网友(点评):
你把东西发出来不行吗?那么肉痛?

网友:
去百度找解决方法,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用平时的激活软件激活之后就进不了系统。

网友:
用工具,网上有很多吧

网友:
我也试过一台三星的激活不了,搞了好久,最后,还是跟客人说算了~!!!!

网友(2011-04-26):
32位的要以激活,我装过三星P467的机,64位的无论用网上的什么软件都无法激活,32位就可以。

网友:
用安装版装,然后用CW激活

网友:
  用破解 软件  小马  就可以

网友:
不行还是装盗版吧

网友:
这个 小意思了  呵呵  刷主板bios到 2.1  就好了     刷玩以后  在导入oem的证书  就ok了    我是 r429-ds01

网友:
用win7激活工具激活下嘛。
给你个地址http://u.115.com/file/f9d9b76681

网友:
1. 功能概述
* 激活针对旗舰版有(包括32位和64位);
   * 激活后无OEM信息和GRUB启动信息;
   * 自动判断是否有隐藏分区.
2. 注意事项
   *.安装系统时若分配有系统保留分区需先设置驱动器号;
   * 用替换法激活的系统无法激活;
   * 激活需要1分钟左右时间,期间会出现未响应属正常情况;
   * 该软件仅供研究测试使用,作者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3.验证方法:
   方法一.直接打开WIN7 Activation点击"点击验证"(推荐在安全模式下);
   方法二.在"运行"里输入 slmgr.vbs -dli 并回车;
   方法二.在"运行"里输入 slmgr.vbs -xpr 并回车;
   方法二.在"运行"里输入 winver 并回车;
   方法四.在"运行"里输入 slmgr.vbs -dlv 并回车;
   方法五.右键我的电脑属性 查看是否处于激活状态.

如果激活不了,压缩包里面有另一个文件"激活工具2"可以备用!激活后完美在线更新,能正常打补丁.
能不能用楼主试过后请跟贴留言,以备后面的人可以参考!

激活工具WIN7 Activation 第六版(推荐).rar

网友:
好多激活的工具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早就说过换免激活的WIN7是装不上的,不仔细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你都遇到过,也那你也不说下,让楼主也快点弄好啊

网友:
是不是有两个活动分区啊

网友(2013-12-01):
很多系统装好后都是自带好几种激活工具的

网友:
换个激活工具~~有些机器激活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我是用慢装,然后系统里面自带的小马好像可以激活。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找个小马WIN7激活工具即可

网友:
激活程序换一个

网友:
给你推荐一个这个定好使的

http://www.166161.com/post/31.html

网友:
应该可以的。楼主,可以去下载一个三星专门的激活工具。

网友:
三星有专门的激活工具!

网友:
还是装个vol 版的,用HEU KMS Activator激活吧!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