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台ACER 5570 CPU没复位

楼主(2011-03-21):
昨天接了一台ACER 5570 CPU没复位,板号:ZR1 VER.E其它的条件都正常,发了一个943北桥,今天到货换上了,但还是一样,只能再测了,
测到一组输出到北桥的时钟信号有问题:HCLK_CPU和HCLK_CPU#有0.4V左右的电压,但用示波器打没有波形,另外同一个模块输出的HCLK_MCH# 和HCLK_MCH 也没有输出,这个是输到北桥的,其它的都有输出,测所有的供电脚都正常,14.318M正常,再测开启信号CLK_EN#,STP_CPU#,STP_PCI#分别为0,3.3V,3.3V
应该正常了,心想是时钟有部分模块坏了,找了一块华硕的A6J料板换个时钟(料板上型号是ICS954310CGLFT,查了图纸是ICS954310BGLFT应该可以换的)换了上去但还是一样没输出,请教一下大家,这个没输出会不会其它的条件影响了呢,大家帮帮忙,谢谢!!

今天早上把南桥换了,但情况一样不变,真闷!!!!不知道还要查什么地方了????

机器没修好,客户拿走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南桥发出的复位是不是正常   这款机器独显还一个显卡通病   要换改良版  做bga  烤板最好烤够24小时

网友:
你示波器多大的?会不会是时钟太快没抓到波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943集显的啊,南桥发出的复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100M的,我也不知道能测到不,CPU那个时钟有多少M的,我测有0.4V电压,不知道正常不,好像时钟很少坏,会不会南桥坏了呢》,但南桥可以发出复位,测DMI总路线阻正常,DMI除了测阻值外还要怎样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碰到过pci复位看似正常  其实就是南桥挂了   这机器我还一直留着   我也解释不了为什么   pci有复位  cpu复位不正常  换了南桥就ok了

网友:
有时候南桥和北桥之间的线路有问题也会导致其它复位正常就cpu不复位的故障。

网友:
你要确认南桥已经发出复位给北桥PLTRST。那就要查北桥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就有想换南桥的打算,明天回去试试,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有的条件都测了,有PLTRST,但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南桥和北桥是通过DMI总线沟通的没错吧,我测了阻值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今天换了南桥了,但还是一样,无言

网友F:
CLK_CPU_BCLK和CLK_CPU_BCLK#也没有输出
这2个是到那的,是不是短了。挑起针脚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CLK_CPU_BCLK和CLK_CPU_BCLK#也没有输出
这2个是到那的,是不是短了。挑起针脚看下。

搞错了,同时打开几份图纸,复制错了其它的图纸的信号了,应该是HCLK_MCH# 和HCLK_MCH ,没有输出,这个是供到北桥的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双喜老师不是说过么 当最后CPU电压发出的同时  还会发出一个CLK_EN给时钟芯片 以发出各个时钟信号 !你可以测下时钟芯片的条件!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件,我遇到过掉件也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时钟的三个开启信号正常,上面有写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反相阻止哦,要仔细。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答,希望更多的师傅能把你们的经验拿来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