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维修资料

楼主(2011-03-21):
IBM笔记本维修资料--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单元电路

系统供电芯片型号有:
一、美信产的用的最多的两个芯片MAX1632、MAX1635可以互换,它们的工作原理一 样。主要产生出3.3V 、5V 、12V电压。
 二、 MAX1631、MAX1634、MAX1904这三种芯片的工作原理与MAX1632 MAX1635差不多,但不能与MAX1632 MAX1635芯片互换。
说明:1、MAX1631、MAX1634、MAX1904互相可以代换。
2、MAX1631、1634、1904没有12V输出,这一点与MAX1632、1635不一样,如果MAX1631、1634、1904的板子上需要12V的话,一般是在5V输出的后级,电路中设计一个升压电路。(参考升压电路一节)
3、MAX1632、1635芯片上的12#、 3#的反馈信号脚没有使用,但MAX1631、1634、1904还使用了这个反馈角。
4、4#、5#的定义与MAX1632、1635不一样。

  三、MAX785 MAX786用于东芝的笔记本电脑PⅡ PⅢ较多。

 四、LTC1628用于索尼、康柏的笔记本较多。

  系统供电电路维修方法与经验小结:

       1、23PIN有总控制SHDN时9PIN2.5V不正常或9PIN为0V时  芯片坏或者18PIIN、25PIN 5V供激放供电没有查D1与D2
       2、7# 28#应有5V高电平控制信号,有时为NQ送来,有时与21#相连,由21#5V电压作为控制信号用,还有的由键盘芯片送来。注:7#与28#加上一个5V的控制信号,电路应该有正常3.3V或5V电压输出,如果还没有,一般是芯片损坏。
       3、先不加电测对地阻值,首先测高端管是否击穿,供电负载是否击穿,如果是OΩ表明击穿短路了,如果有正常的几百欧阻值,但一加电就短路,表明是稳压二极管已经保护了,这是高端还管击穿的结果。
       4、电源控制器芯片本身损坏的故障现象:  ①供电和控制都正常,但没有输出。
     ②待机状态下总供电正常,但一按开机键总供电瞬间短路。
       5、除负载短路原因外,芯片任何一脚无电压输出为芯片损坏(在供电输入与控制都正常情况下)。
       6、高端管被击穿时,易造成MAX1632芯片的损坏。
       7、16V对地短路,查系统供电电路,一般为高端管击穿。具体情况有如下两种:
          A:高端管对地数值几百欧高端管击穿或芯片损坏(与低端管并联的负载一般都是好的)。
          B:高端管对地数值几十欧左右,与低端管并联的负载,同时也有被击穿的①滤波电容,②稳压二极管,③负载芯片等。

  跑线路的方法:
        1.找大电感(3.3V)和变压器(5V) 说明和MAX1632 1#、2#通的为3.3V输出大电感。 和MAX1632 13#、14#通的为5V变压器。
        2. 找高低端场管,并确定是几点几伏的管。 说明:低端管的S极接地,该管的D极与MAX1632芯1# 、2#相通,可以确定为3.3V低端管。该低端管的D极与高端管的S极相通, 可以确定为3.3V高端管。 D极与13#、14#相连的低端管为5V低端管。
        3.判断10欧限流电阻好坏。 说明:高端管的D极和MAX1632芯片22脚划,响则10欧好的,不响则10欧开路。
        4. 找18# 25#的隔离二极管。
        5. 找5#的整流二极管(20V电压输入,不可不查滤波电容)。
        6. 找4# 12V的去向(到PC卡供电芯片)。
        7. 找两个取样电阻。

      16V适配器输入至MAX1632 22#总供电输入。
               1、MAX1632 22#总供电与高端管D极相连,确定高端管为跑线路终点。
               2、适配器输入通过划电感到高端管D极:通证明直接相连。不通说明中间经过较大电阻或八脚开关(经八脚开关较多)划八脚开关D极通(适配器通过电感到D极)。则为隔离八脚开关S极通向终点D极(即高端管D极)。

网友:
顶一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