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B维修资料

楼主(2011-03-21):
 故障分析:
         1、供电:开路性故障,检测保护隔离电路。 短路性故障:
                   电压法:用可调电源输出相应电压直接加到输出端。
                      电阻法:对地测量某一点阻值。

         2、16V对地短路:钽滤波电容击穿。 高端的场效应管击穿。 3、3.3V、5V对地短路:
                       (1)滤波电容击穿(一个个拆)。
                        (2)稳压二极管击穿。
                        (3)负载元件击穿。

  实例:比较典型的一种供电方式(MAX1632芯片)
          22#为保护隔离电路送来的总供电端16V输入,23#为总控制脚,当装上电池电脑没有开机时,22#就有电压输入,D1是一个5.7V的稳压管,22#的16V电压可以通过5.7V的稳压二极管,经两个串联电阻降压后,给23#提供一个10V的电压,使MAX1632芯片工作,使21#输出5V电压,一路经隔离二极管送入18#与25#为芯片内部激放供电,另一路被送到第7#,5V给7#提供分控制信号,使5V稳压电路工作,这样12V电压也有了,因此,一加电源不按开机键12V就产生了。由此4#在没有开机前就有12V输出,但这时还不能让它送给PC驱动供电芯片;所以用Q1、Q2来控制。Q1是P沟道管,12V先送给Q1的S极,如果Q1的G极为低电平的话,S极与D极就导通了;为了不让其导通,在S极与G极间加一个10K的大电阻,此时G极也是12V高电平了,管子也就不导通了;再用一个N沟道管Q2来控制Q1的导通,当按下开机键后,给Q2的G极一个5V电压,使Q2的D极的12V电压对地通了,成为OV。即Q1的G极成为OV、Q1导通,这时S极与D极导通,12V电压送给PC卡供电芯片,103上的压降不影响12V。

  CPU供电单元电路

  (一)、 CPU供电芯片的型号有:
             MAX1718(此芯片就在CPU插槽附近),MAX1715,MAX1897,MAX1714(给外核供电),MAX1845,MAX1710(给内核供电),MAX1711,MAX1712,MAX1736,LTC1709,LTC1474,SC1474(单独使用),ADP3421,ADP3410,ADP3205。注:MAX1711,1710,1712可以互相代换,原理一样。

  (二)、CPU内核供电芯片的工作原理:
             从保护隔离电路送来的16V总供电送入到MAX1710的1#总供电输入端输入,同时16 V还给高端管Q1的D极提供供电。当MAX1632系统供电电路工作后,产生出5V供电,将提供给MAX1710的15# 、22#和7#,(其中15#为芯片内部低端激放供电,7#为内部反馈电路供电输入。当16V与5V供电正常后,13#将有保护直流5V输出当2#有总控制信号时,该电路开始工作,输出正常的CPU供电电压,9#有2V的基准电压输出,12#有电源好信号输出。
       注:(1)此电路中芯片本身易坏。
         (2)16V主供电下降几伏,一般为电源芯片损坏,用手摸一下电源芯片是否发烫

            (3)16V对地短路查系统供电单元电路(参考系统供电电路维修方法),一般为系统供电电路问题,不会是CPU电路(很少坏)。
            (4)这个电路维修要插入CPU,否则无供电输出。

  (三)、MAX1710管脚定义如下:
           1.V+总供电输入。 2.SHDN总控制信号输入。 3.FB定压反馈输入。 4.FBS电流反馈输入。 5.CC外接定时电容。 6.ILIM电流门线调节。 7.VCC内3P反馈电路供电输入。 8.TON导通时间选择脚。 9.REF基准电压输出。 10.11. 14. GND接地 12.PGOOD电源好信号输出。 13.DL低端驱动器脉冲输出。 15.VOD内3P低端激放供电输入。 16.OVP过压保护输出。 17—20.D3—DO CPU 电压识别引脚。 21.SKIP噪声抑制输入。 22.BST内3P高端激放供电输入。 23.LX外接电感,反馈节制输入。 24.DH高端驱动器脉冲输出。

  (四)、MAX1714管脚定义(给外核供电):
            1、DH高端驱动器脉冲输出。 2、9、11、NC空脚。 3、SHON总控制信号输入。 4、FB电压反馈输入。 5、OUT电流检测反馈输入。 6、ILIM电流门限调节。 7、REF基准电压输出。 8、12、AGND接地。 10、PG电源好信号。 13、DL低端驱动器脉冲输出。 14、VDD内3P低端激放供电输入。 15、VCC内3P反馈电路供电输入。 16、TON导通时间选择引脚。 17、V+主供电输入。 18、SKIP脉冲跳变控制输入。 19、BST内部高端激放供电输入。 20、LX外接电感,反馈节制输入。

  注:1、MAX1714芯片分为A型B型两种电路芯片,工作原理一样,只是管脚数不一样,A型为20#,B型为16#。 2、这个芯片组成的电路是各机用的较多的。

  (五)、工作原理:
          16V的供电通过保险加到MAX1714的总供电输入端17#输入,同时供给高端管Q1的D极。
          来自系统供电电路的5V分别送入MAX1714芯片的19#BST,14#VDD,通过一个20欧电阻送入到VCC15#,(BST高端激放,VDD低端激放,VCC内部反馈电路供电输入)。
           当16V与15V正常后,DL13#将有保护直流5V输出,当SHDN(这个信号常有或瞬间才有),控制信号到来时,整个电路应有正常的2.5V输出,供给CPU外核,REF有2V的基准电压输出,PG有5V的电源好信号输出给CPU。

  故障一例:
         查系统供电单元电路16V正常,工作条件基本正常,无SHDN信号,查键盘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开关处无5V高电平,查2951烧毁(2951为线性稳压块)换后5V输出正常,但开关处仍无5V,查保险烧毁,换之仍烧,换稳压二极管后正常。
注:参考东芝1718,1877CPU主供电。

  IBM X-240型笔记本开机电路:
          (一)、开机电路工作原理:
                     插上适配器后,来自保护隔离电路的16V电压从A端进入,一路经PR56的104(100K)电阻送到场效应管PQ12和PQ15的G极(栅极),一路向下送到受控线性稳压块PV6的输入端,PV6的控制脚是ON脚,只要这一脚有高电平,PV6就会导通(16V电压这时经电阻104,224和二极管给ON脚一个高电平,大约16V)这时PV6导通,从OUT脚输出5V电压给场效应管PQ15的S极。PQ15是N沟道场效应管,由于该管的G脚已经有16V高电平,所以PQ15管S极的5V可以通过该管从D极输出送到PC87570的161、93、23脚,作为待机用。另外,保护隔离电路来的16V又有一路经B端输入,经过一个5.2V的稳压二极管后,大约有10V电压通过,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又经过一个二极管,形成一个3.4V左右的电压送到87570的64脚,作为待机作,另一路这个3.4V又送到场管PQ10的S极。当加电,不按开机键时场效应管PQ10的D极有5V电压,这是一个P沟道场管,它的G极由一个电阻接到5V上,将这个管子截止,当按下开机键时将PQ10的栅极G对地短路,该管导通,5V从D极流向S极送到8757的64#,该IC工作,从103脚送出高电平信号给系统供电芯片1631的7#和28#,控制1631启动工作输出3.3V和5V的主供电,5VCPU主供电送给场管PQ12的D极。1631 的11#的5V电源好信号送到C端,通过222电阻送到场效应管PQ11的G极,PQ11导通,将PQ12和PQ15的G极电压拉低为OV,PQ15是N沟道,G极为低电平时该管截止,切断PV6来的5V。PQ12是P沟道G极拉低后将导通,D极的5V流向S极供给后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