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进水

楼主(2011-03-21):
一台4411s独显的板号6050A2252701-MB-A03 进水,拿来看在51125处有点水迹,处理干净,接电,无3.3V 5V,EC供电正常,换51125一样,查,EC无开启信号到51125.查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面有bios,刷个BIOS,接电,有待机了,电流.0.05A,3.3V 5V正常了,刚接好,网卡处冒烟,一看网卡烧坏,取了网卡,接电,待机0.05A,按开机键,不触发,查按开机键时,Q77有跳变到SB,以为SB不行了,换新的SB,一样,在把EC换了一样,没思路了,求思路

网友:
pwrbtn  有跳变吗??  南桥起振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pwrbtn有跳变,sb晶振有电压,起振了

网友:
4411S的是不是大口的,如果是大口的,要用原装电源.

网友:
是大口的,但不关原不原的事,用原装的一样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维修结果和大家共享

网友:
进水的机子,先放烤箱烤过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就只有打一下LPC总线看看  有无短路?

网友:
先进烤箱 在烤几个小时吧

网友:
我这也接到一台这个机器,也是进过水的,不触发,开机按键上无电压,也是没思路。

网友:
网卡芯片,换好了吗,这种板子,网卡芯片又问题也是不开机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先加焊,不行换个新的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歹也说个思路啊,期待你的好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