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总结

楼主(2011-03-21):
一、T20如果是开机屏暗的话,90%是高压条的供电没了,也就是屏线坏了 二、R32如果是开机不认光驱的话,多数为南桥空焊了。三、T30如果是网卡不好用的话,那就是网卡芯片坏了。 四、A30/31如果是开机花屏的话,也多数是显卡BGA空焊了。注:最近也发现了几台

一、T20如果是开机屏暗的话,90%是高压条的供电没了,也就是屏线坏了二、R32如果是开机不认光驱的话,多数为南桥空焊了。
三、T30如果是网卡不好用的话,那就是网卡芯片坏了。 四、A30/31如果是开机花屏的话,也多数是显卡BGA空焊了。注:最近也发现了几台T40的本本也会出现花屏的问题。
五、再说一个吧,如果是A22m A21M 经常出现掉电或死机的问题,那就是主板上的两个CPU供电芯片坏了。 六、T21、T20、T22 如果运行一段时间就突然掉电的话,那你应该仔细看一看你的风扇是否与CPU紧紧贴在一起了。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出厂时都是一个导热的小垫在CPU上面的。也许你的本本在经过别人修理过后,它就不见了。

七、如果你的本本是I-SERVICE或者是390系列的话,如果突然有一天发现无法开机了,那你首先要看一看开机按钮与主板的那条连接线是否完好。量一量是否有开机电压呢?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八、总结一下,R32的通病的判断吧,首先你的机器在开机不亮时,在可以加电的情况下,你先取下内存,如果是报警的话,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可以做一下BGA;如果是不报警的话,那应该是南桥和显卡的问题比较多。同样也是做一下BGA的

九、再总结一下各款笔记本的解密码方法吧,   首先是IBM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应该了解了吧。就是刷芯片的消息。
  国产的如果不是迅驰的话可以用放电试一试,比如台系的WINBOOK,方正、联想等大部分机器都可以这样试一试吧。
十、Sample Text因为是昨天刚修好一台关于T30、R40及IBM双MOUSE的问题吧。这也可以就是我认为的双MOUSE的通病吧。    本本的病情如下:双MOUSE在同时使用时都不好用。单用摇杆时正常。但触模屏的不好用,问题就出在这里,大家可以打开C壳盖,看到触模屏MOUSE,把它的左右键拆下来,清理一下左右两边的电路,就OK   我已经修过三次这样的问题了,都是这里出错的。T30、R40都会犯这个通病的。
  DELL的可以刷24C02这个芯片的。 十一、下面我想讲一讲关于屏暗的几种问题点:
  首先是先测试高压条、背光灯的好坏。

  其次是看给高压条供电的屏线是否有主供电.(有的高压条是5V,而有的高压条则是10~15或者更高的主供电来输入的)
  如果没有主供电的话可以确定是主板给高压条供电的线路出问题了.大家可以一路查下去.相信问题会解决的.
  解决屏暗无非就是这么个思路.很简单.吧!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本本的问题是多数都会有屏暗的现象嘛.,所以可以借鉴一下   再补充一句,关于R40屏暗的问题,它的问题会出现在休眠键上。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一看,是否是它在作怪。这也是R40的通病

HP V3000 AMD 这个机型通病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重做北桥后,屡修屡返(一个月返,要不两个月返,很难挺过三个月的),之前认为是焊台不行,拿到朋友的高档焊台上做过也不行,说温度曲线达不到,朋友的焊台做其它无铅的都还行,修这种机器心里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收到钱了可以顶几个月
6月份有一V3000过来返修,已经是第三次返修了,客户已经完全折腾没有任何气力了,于是将机器低价出售给我。这台机器第一次加焊,第二次重做,第三次换北桥,而且还是全新的北桥,还是返修。想到这机器北桥发热量特大,玩3D温度达到130左右,实在太雷人,这北桥上面却只有一块软软的垫片来散热,是不是北桥散热不良引起的,找来旧风扇的散热片,将镶在管子上面的铜片拆了三片下来,剪成北桥核心大小,打上硅脂,夹在北桥核心与风扇之间,将BIOS刷成F39风扇狂转版,放在家里自用,测试至今一切正常。

[维修经验] SONY系列笔记本实例
朋友那搞来的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索尼SONY系列笔记本实例
第一例:车间维修实例
1:SONY
现象:不加电
方法:
85%为南桥坏

2:SONY 150X
现象:装机,主板不平
方法:
将PC卡片取出,然后取出数码存储卡,此两卡正好卡在面板上下层之间

1:SONY机器的通病:
1:CPU座爱松动
2:CPU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爱死机,换电容可解决!

2:关于南桥的复位问题:
如果南桥得不到复位,极有可能是3.3V与5V产生电路的PG或者是其它的主要供电单元,比如1.25V, 1.5V, 1.8V等其它的电路PG点没有去南桥,这样导致南桥不复位,如果南桥不复位便不具备开机条件了
关于3.3V与5V产生电路的重点:
1:负责升压的0.1uF电容很重要的,爱烧场效管
2:负责VINT 5V电容也很重要,爱使芯片不稳定

3:SONY机器上的CMOS电池电压低
能导致不开机, (P3的机器)

4:SONY:空板P4  1.8    PCG---8CIP
待机40---10mA,维持在10mA上
开机,如果有860—870mA,则为内存问题
                 930----940mA为CPU坏掉
关于EC  PC87570---ICC---VPC
这样的EC一般上在cmos电池在主板上时,它的实时晶振便启振了
Cmos电池的电池接到EC的Vbat脚上了。
关于PⅢ 1.2G CPU的问题
该CPU的供电压=1.14V   VID0-VID4的控制关系
在富士通的机器上测的LTC3716E为CPU的供电芯片

故障:加电,电流在0.36A,测CPU的电压为0.6V
      拿到CPU时测电压仍为0.6V,说明CPU没有工作
CPU与LTC3716E之间的VID0-VID4的转接足靠CU383这个芯片
测LTC3716E的VID0-VID4的电平,全为高电平,对真值表为0.675V,说明LTC3716E基本没有问题,故怀疑CPU问题,换个好的PⅢ1.0G仍保持原电压0.6V,然后考虑可人为的改变ViDO—VID4的电平,接零ITC3716E的真值表改ViDO—VID4的电平,调到1.14V电压!
加上CPU,CPU发热正常工作,换个好的1.2G 开机正常!
分析总线:是CPU内部的VID0-VID4把电平信号送到转换电路CU383,然后CU383再把电平送到CPU的供电单元LTC3716E,这样LTC3716E便能输出CPU所需要的电压

机型: SONY   PCG-FX08/BP    2007-3-19
现象:不开机
通病:
    将BIOS电池取掉后,用摄子直接短截主板上的电池两极,然后放上电池,开机一切正常;若电流上不上去,则可以将CPU更换一下稍小一点的CPU!

网友:
好经验,受益了,谢谢!

网友:
请问T20  T30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谢谢楼主 ,好经验 送人玫瑰 手留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