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F50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3-21):
前两天接到一台惠普F500电脑,开机掉电,拆开后用热风吹了一下北桥和附近的电容以及芯片,能够正常开机了,使用了2天也没出问题,客户拿回家,用了3天就问题重现,现在真不知道是虚汗还是北桥问题了,本来暂时没有BGA 只有热风枪,抢高人指点? 现在用热风加焊后又好了,我怕客户拿回家用几天用出现同样情况!

网友:
可能是芯片不良。重做一下BGA.

网友:
用风枪干桥太冒险了

网友:
买一个好点的炉子也就要1000左右,差一点的就几百,不过你够牛的,就一个风枪也敢搞桥

网友:
应该重植一下北桥。

网友:
重做一下BGA.

网友:
基地的CF150不错啊·我打算买捏··你买了重新做下BGA呗·以后早晚还要用·

网友:
你要打算吃这行饭是必须买的 应该一次到位要3温BGA的。其实就是个普通的工具。烙铁可以差点一样用。BGA 设备一定要好。

网友:
建议搞专业点,小投资大回报。。。

网友:
确实,做笔记本维修,BGA返修台是不可缺的呀!

网友:
估计北桥开焊了,你加焊没有成功,再加焊一次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就重做吧!用风枪做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都是用风枪做的桥,普通的850风枪,台式机、笔记本的桥通杀,成功率90%以上,主要是看你的感觉了,做时间长了感觉就有了,成功率也就高了!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楼主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看来土炮就是不行啊

网友:
搞个BGA吧这样才好干桥

网友:
大哥你好牛叉啊

网友:
肯定是北桥问题```BGA不一定就比风枪好用``你用两把热风枪照样能干天下``遇到灌胶的热风抢比BGA好使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