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2的上电疑惑

楼主(2011-03-21):
此机进水,清洗洪干后,上电试机.待机0.01..开关按下,电源灯亮起,电流跳0.02-0.03..过几秒灯灭,跳回0.01

测试3V ALWAYS ,5V ALWAYS正常.EC KB926的第18脚输往南桥的PBTN_OUT#在按下开关的时候有跳变,但是南桥反馈回来的PM_SLP_S5#却始终为低电平.

后把南桥拆下,重新清洗植珠,上电试机,正常了.但装起来后还是老问题.

想请教下,1.EC的PBTN送往南桥后,南桥首先回馈回来的是不是就是这个PM_SLP_S5#信号?
     2如果是这个信号,它的输出除了EC的PBTN信号外,是否还需要其它的什么条件(RTCVCC为3V,32.768换过).  3南桥在S5状态下的供电是不是+VSB?

第二天上班,它自已又好了,没搞清楚哪里问题

网友:
后极有短路   导致电压出 不来

网友:
南桥上电的条件全有吗,南桥的SUS电压正常吗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哎   还没得到结果吗?

网友:
楼主不是说放一夜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