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换灯管

楼主(2011-03-21):
干维修快3年了,我现在想说一下怎么换灯管在,实话说我换灯管,从不拆屏,一、风险太大,二、麻烦,三、不美观,好拆不好装啊。今天我接了一台翰视奇的液晶,17宽屏,双灯大口,这款显示器有一个通病,用时间长灯管会老化,红屏,亮一会儿黑屏,我利索的将机器拆开,测试上灯管老化,用斜口钳,将灯管两头打开(不管什么屏,有些事塑料保护,有些是铁皮保护,但都是用工具破坏掉)将灯管抽出,然后将新灯管的两端用小刀刮刮,容易着锡,烙铁将灯管焊好,套上热缩管,注意绝缘,一切ok,具体怎么焊,个人有个人的习惯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后装机测试,ok,看了一下时间才半个小时。这个方法,笔记本屏,液晶通用,就是不拆屏,打开屏两端换灯管。请大家指点。

网友:
我一直是拆屏换灯管,说实在的 拆装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你的方法思路有创意 ,可以考虑试用。

网友:
需要快修的时候,楼主的方法是最常用的。不过我觉得刚开始学时,还是要拆的,以便了解显示器的构造。

网友:
我看别人换笔记本是这们换的,我还不会换

网友:
还是这样换灯管比较快    也不会掉进东西

网友:
楼主这方法可以试一下。我上次就拆了一个屏,最后装回去时里面有杂物,很悲剧。

网友:
如果遇到灯架被螺丝固定了,你咋办???

网友:
不要管灯架,是拆灯管,将灯架中的灯管两端的接线剪短,把灯管抽出来,家灯管时,自己另外接灯管线,放外面就行

网友:
在这论坛中前两年就有人发过这样的贴,我不太赞同你这方法灯管。

网友(点评):
要是拆屏的话,会漏光。

网友:
不要管灯架,将灯架上的两端线割断,把灯管抽出来,就行,有时要用到电磨,打开灯架两端,新灯管线不够长,接线焊接,注意绝缘。先放在外面就行

网友:
笔记本 我都这样换 一个是灯管少 二个太薄
但 液晶显示器我就不这样换了 有的里面的灯管用胶粘了 在就是很容易断  之后更麻烦

网友:
有些灯管的橡皮帽是突起的 不能抽出来 吧 那只有拆了吗

网友:
维修个人有个人的习惯 能够把自己认为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不论用不用得上 支持你

网友(点评):
我觉得他的好用。

网友:
  我来说两句   我换灯管都是全部打开的换的 实在麻烦的就直接找一个差不多型号的坏屏来吧背光 直接换就好了  这样要注意不要掉杂物屏里面 效果那是绝对的 不会有一点漏光 楼主用的方法风险小 不过这样对灯管是不好的  你仔细看灯管上面都是有4个小皮圈的你这样穿进去小皮圈就会不均匀 导致灯管受力不均匀  但是也没什么大碍 不影响使用 怎样帮客户换 取决于客户的态度和价格

网友:
说说我的看法,还是老实的拆开换吧,只要换的多了,很快的,也很方便,要胆大心细。我觉得拆开换更快,更保险吧。也美观,只是有的人换的少,干什么都是需要投资的。我也换失败过,后来换多了成功率就百分之百吧。

网友(点评):
如何解决不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橡皮帽,破坏掉就行,灯管上的小橡皮圈不要也行,如果是两根灯管,其实换一根就行,一个用焊上高压电容,其实这样亮度还会协调,不然,新换两根灯管的部位要亮好多,我一般破坏掉橡皮帽,换上新灯管后,用胶带粘好,固定好,也可以上热熔胶

网友:
如果两根灯管的话,,要同时放进去,,楼主的方法还真有点难度,还能省一根灯管,,,可是,,有时候,客户看着你修的时候,剪得他那个心痛,,有些客户拆外壳弄点声音出来都心痛,拆外壳弄破点都在那叫,,,,

另外,问一下,,在剪两边的时候,会剪坏屏吗,,用电磨磨的时候,会弄坏屏吗?

网友:
个人也不赞成这种方法:
1.从商业的角度看,如果客户看到你这样折腾他的液晶,而且又是三下五除二搞好的,维修费是收不起价钱的。
2.从维修的角度看,灯管两端的橡皮套是高度绝缘的好东西,又起稳定灯管作用,防震防跌,什么热熔胶,不干胶这些都是垃圾,对今后的维护都是不利的。

网友(点评):
换上后同样可上橡皮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去掉保护的约小指甲盖大小的面积,有些屏只是塑料,用烙铁,或小刀就去掉了,小心点,没有任何问题,电磨只是将斜口钳剪得毛刺磨平。这种方法成功率100%。什么都不用担心。

网友:
以前我就是拆屏   后来看见别人那么换我就那样换了 确实方便 快捷 省时间!  并且比拆屏的漏光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
慢慢换了,孰能生巧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慢慢换了,孰能生巧了 ,见别人这样容易,但是俺不会也不行。

网友:
赞成18#第1点有的技术传播太广不利商业。

网友:
以前换灯管,不知道灯管上的两个小小的橡皮圈是作什么用的,原来是让灯管受力均匀的,

网友:
  还是拆开换好,  看起来完美点,  拆的时候多注意点就行了!

网友:
能够把自己认为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不论用不用得上 支持你

网友:
楼上诸位谈论了这么多心得,受益了。我是客户在就拆着换,客户不在就按楼主的方法按

网友:
从头看到尾,还是没明白楼主的换法

网友:
一般都是那样换,拆屏比较麻烦,两头一剪就好了

网友:
我看还是老实一点吧,虽然速度慢一点,但是还是质量有一点保证。习惯啊

网友:
我一直是这样换的,这个我早知道啦,没有失败,也不怎么会漏光,有很多人换都漏光的

网友:
灯管里的那个小橡皮圈起很大做用的。我有一次和师傅一起换灯管的时候。灯管换好了通电一试里面有响声。开始以为是电感。师傅经验多觉得不对。后来他想起橡皮圈没上的又拆开上上去。呵呵。真的没有那个响声了。灯管长了没有那个固定着一通电电流大了灯管会震动就会碰到所以有响声

网友:
觉得还是老实拆开换的好,这样收费也好高点

网友:
我以前拆开屏换灯管,现在刚用这种方法,确实不错

网友:
值得一试,我第三次换灯管,给客户的屏压碎了

网友:
拆开换保险,用的时间长,如果将四个灯管全换,焊好,安装好。灯管质量如果好的话,跟新液晶一样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支持你,我以前北京培训的师傅教我的根楼主一样做法,后来给一个厂里做维护,因为显示器基本要24小时开着(产品测试需要)。很多显示器用热缩管点久了还是会出问题,一般三个多月以后就回来了,后来网上螺丝那里订了带线和橡皮套的现在半年都没有出现因为温度问题返修的。 我现在徒弟拆好显示屏,双灯管的一个小时可以修换10个屏,自己都觉得像流水线一样,哈哈

网友:
前几天换灯管,拆开换的,为了显摆一下,装的时候没注意,把屏搞碎了。
拆屏换灯管时,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

网友:
换灯管算得上是细工夫活 慢慢来 熟能生巧嘛

网友:
就这点还发出来......

网友(点评):
那你还来论坛干嘛?回家去吧。

网友:
个人反对楼主的这样换法。

网友:
这样换灯管好像不怎么固定很危险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有用过,只是之前有过灯管没有固定牢,导致左右晃动的经历,后来没这样换过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拆屏换好,其实该怎么换,用哪种方法,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要取决于环境还有时间等众多因素。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换完灯管都是看两端是否亮度正常,有没有黑角,不透光,然后再用胶带等固定好,我一般都是对普通家庭顾客,基本上不来回移动的,效果还是很好的,拆屏太危险,我没试过,力度把握不好,会损坏屏的。

网友:
小弟看看再说,一般的话换灯管现在还没有学习到,

网友:
明天正好有个屏要换灯管    明天去研究研究怎么挖洞抽管

网友:
有想法大家分享,谢谢哦

网友:
折换应该是正规的方法 认真点小心点就行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新的方法。谢谢!

网友:
好办法,改天试试,就是绝缘一定要做好喽。

网友:
个师傅个做法大家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把它修还就OK

网友:
原来可以这么简便啊,换了这么久都是全拆,虽然麻烦了点。全拆最大的缺点就是屏易落上灰尘,估计99%同行们做不到无尘操作

网友:
我的换发和你差不得!但是换完后大部分漏光,请教下是不是需要什么诀窍啊

网友(点评):
这种换法不会漏光,但拆屏换的话会漏光。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 灯管粘住 或掐的很仅你难道不拆凭嘛 还有你那样我感觉也不美观 因为边上有两个洞洞  拆屏有风险你能怪自己太粗心不注意细节 你装上之后至少外观看不出有人动过LZ你说那个更美观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灯管不会粘住的,我只碰到过一次,是内部灯管坏了烧糊了。由于空间少我只接了一根灯管。边上的两个洞洞没什么问题,你装好灯管后,稍微一固定,挺好的。拆平风险大,毕竟屏是机器封装的,拆屏,再装起来,绝对达不到以前的摸样,卡扣会不严密。所以我都不拆屏。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只要开一个小口就行,不要破坏外框。灯管要正好的,换好后看看效果,移动灯管位置让两边都不漏光和有黑角,然后固定。

网友:
强烈要求上图加注明

网友:
受益了。我是客户在就拆着换,客户不在就按楼主的方法按

网友:
只换过2次灯管,都是全拆换的,太费时间了。看来得多加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