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69V主板不定时重起故障

楼主(2011-03-21):
今接到一块V星主板,故障现象是这样的,据客户描述,说使用过程中,聊QQ和看电影会自动重起,有时十来分钟,有时一小时多,不定时重起。然而我就检测了,换CPU和新电源、CPU风扇、内存去测试故障仍然一样不定时重起。测主板各供电电路基本上都是正常的,现在怀疑可能是北桥有轻微的虚焊现象,又不敢确定是不是北桥虚焊,没敢去加焊,那位大哥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看看机箱开关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光板试啊,然后一样一样的加硬件试!

网友:
记得春节以前修过一片V星P43红板,也是这个毛病,更换内存槽了

网友:
先  把主板 的 COM 口 在BIOS里面关掉   顺便再BIOS里面看看 有什么温度不正常没
  还有  量量  内存的上拉供电是否正常,前提是保证排除了软件故障和外设故障     先不要那么早就去干桥 ,  刷个BIOS   有V星专用芯片的板就先换个试试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确定软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