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E进水机,不认硬盘

楼主(2011-03-21):
收到一台R61E的笔记本,不是客户本人用的,不开机。通电看电流跳了两下就不动了,感觉没过内存,于是拆下掌托,动了动内存,没亮,橡皮擦擦,也没亮,都准备拆机了,再点居然亮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开了一会儿都没问题。。。电话跟客户(同行)讲了,没什么问题就是内存故障,客户说他自己也弄过,时亮时不亮,让我再试试。。搁那边放了几天,再测时,又不开机了,拆开机器发现CPU靠板边源有进水,背面管理IC也是一塌糊涂,清理了下,测还是不开机,量CPU供电无。接着查IC的工作条件,发现20V的供电没有,原来是线的中间有个测量点烂断了。补线后供正常。。开机有显示了。于是装机。。进系统了。。。。关机再试一遍时,晕,硬盘报错,,检测不到硬盘,但拨掉硬盘没有硬盘报错。。。过会儿再点又能正常进系统了,用了很长时间都没问题,一重新启动就进不去了,试了两三次都是这样。。。再次拆板,裸点,,,,却是一次都没正常进系统。。。。。板子烘烤过没有用。。。。

奇怪得很,这个故障是不是南桥出了问题?南桥灌胶的,有风险,想请教下大家,,,除了南桥还有没有其它可能了???进水的也就只在CPU供电那里。。。

网友:
我估计还是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硬着头皮上吧

网友:
看下bios下能不能找到硬盘,再就是测下硬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测下硬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建议楼主在仔细找找,说不定还有新发现,进水的机器啦。不要动不动就整桥,那好玩吗?

网友:
还是再找一下进水的地方

网友:
查一下南桥到CPU的数据线。。。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楼主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目前机器还搁那没时间理它,已检测的情况是硬盘的供电是正常的,在BIOS下找不到硬盘。进水的地方就CPU附近,其它地方用放大镜地毯式搜索都没看到,况且背面的大部分黑贴纸不应该有水进,撕开看也确实没进,正面也都仔细看过。。。主要想请教的是不认硬盘除了南桥或硬盘到南桥的传输(这个还没量,有时间量下)其它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了?BIOS应该不用刷吧,第二次拆机前是有时认到硬盘的,而且进系统后使用一切正常唯独一重启就不认硬盘了,这也是我有点纠结的地方。现在板拆开了,就一直没认到硬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