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问题!第一关于PG信号。第二关于CPU有复位后…………

楼主(2011-03-21):
                        小弟還在學習當中   最近有兩個問題一直困擾着我。

第一關於PG信號    問:是否每個電源管理芯片都會發出PG信號,如若是 那麼它們送往哪裡?

第二關於有CPU複位後該如何維修   因小弟這邊大多都是二修機很多機子都有了複位後任然不亮幾 接下來小弟就沒了思路  還請各位大蝦辛苦講解下有複位後從哪裡入手。

            我看了好多的硬啟動過程  有的說是先有PG然後 時鐘 最後複位  ,但也有人說有時鐘後再PG 最好複位  不知道哪個才是正確滴。。。。問題太多啦  弄得小弟我越學越迷茫,能有好心人講解下嘛   小弟關注中…………

网友:
                能虐成點嗎?  55555555  敷衍我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蝦  有啥思路跟小弟分享下麼?

网友:
应该是先有时钟,后有PG和复位,在理论上讲,PG和复位是同时由南桥发出的

网友(点评):
误人子弟啊。。兄台

网友(点评):
一看就知道没学过理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擾下哈     我是想問下筆記本的PG ,所以我選擇了筆記本論壇這個版塊!

网友:
第一个问题:每一个PWM都有PG,但不一定都能用上,这些信号有些是汇总到门电路里,合成一个总的PG给EC或南桥

网友:
一,自己找张图看下.

网友:
说的不错,咱这新手又学习了,感谢讯维网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这个应该知道。。。。PG 是电源好信号。电压OK 就能发出PG信号。不会要等到时钟OK才发出PG 。你自己理解下吧。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这是时序

网友:
哥们,如果你认识 研发工程师的话,杂牌也行。
  怎么解释呢,
pg信号是电压出来多少毫秒后发出的信号。一般IC 都会有独立的PIN脚发出。但是,如果总老板给研发下命令,压缩成本。他们就会把贵的电源IC扯掉,改版,换成非常简单的电压IC ,功能是一样的。就是很便宜。量大就能体现出来了。
简单的电源IC 哪来的PG专PIN脚呢,如果又必须要PG的话,那就用该电压来做信号,三极管放大RC延时,结果是一样的。送到哪里的话,当然是哪里需要就送哪里了。第1问,这样的回答不知道你懂了不。

2,当CPURST有了以后,那就排除各个总线。比如FSB,DIM,LPC,SPI,PCI等。PCI一般是南桥直接上拉3.3.但是会引起不开机。然后是各个电压和时钟精准了。不要忽略了复位信号的下拉电阻。还有是BGA的分压,补偿电阻,不多的。当然资料不要说了的。还要确定,到底是00没跑,还是开始跑了,还是内存。差别很小。

3,有了第1回答,应该有答案了。有了电压才会产出电压PG。 时钟是需要最后电压CPUCORE电压的PG开启。南北桥有了时钟,才会发主板RST。

我想问楼主,就算没有CPURST,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上 你问的问题超出你的理解能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电压你的时钟那来PG就是电源好信号有后,才出来时钟,最后复位

网友:
有些板子CPU的PG信号就是时钟的开启信号,而其他的PG信号又是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所以一般认为是1.PG,2.时钟,3.复位,至于复位出来后的维修嘛,我是无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首先感谢刘彪亮滴回答。另我感触很深……一山还有一山高呀。关于没有CPUrst的维修思路因为本人是新手说错了还请多多指正,一下纯属个人思路。

           首先拿到一块板子我上手首先是目测下主办有没有明显的维修或者烧坏痕迹,然后测量各个电感的对地阻止如有短路先排除短路,如果没有则先上电。上电后如3  5V没产生测量该芯片的主供电,如果该芯片的主供电没有产生则测量它的保护隔离电路。…………3 5V产生以后测量开机后各个电压是否正常产生。一般各个电压产生后的PG汇总送往IO或者EC使EC产生PG后EC发送开启信号送往CPU供电芯片开启CPU供电。当CPU供电正常后该芯片会发出两路PG信号 。一路往时钟  另外一路送往南桥。当时钟芯片工作以后送给各个设备时钟。

           当南桥有时钟和供电后  就会送出复位到北桥  北桥工作正常后就送到CPU啦、

   以上思路不知是否正确 。还希望多多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有 想问下  什么是BGA的分压  啊?

网友:
           很感谢各位的回答…… 这里就不一一回复啦哈!

网友:
额,,,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是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想说,很多东西都能引起没最后的CPURst,比如说你都量测电压时钟上级复位,当然时钟不可能100%准确。感觉一切都正常 就是没有CPURST
南桥,北桥,CPU, 还修到过一款医疗用的上网本,内存也会引起没CPURST。等等···
BGA分压只是一些信号而已,是我乱说的。需要低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