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本本的故障 ,请教高手了。

楼主(2011-03-21):
朋友送来时是二修机了,插上调压电源,待机时19V一下降到7V多了,电流为4。5A多,碰了一下北桥,把手都烧了一下,好痛呀,马上关机,再插上电源时,待机电流为0。1A。北桥也不发烧了。测量北桥边上的供电电容时发现有一组供电对地阻值为0欧。请教高手这个板子是不是北桥坏了???
电源

网友:
是什么北桥啊?有些北桥电阻很低,不作为任证,但有哪么炙手的话估计没指望了

网友:
北桥的型号是QG82945PM。明天把桥换一下试试,多谢各位了。

网友:
19V拉低的话决对有短路,建议你查一下北桥的供电。。。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楼主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看下有关北桥周边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小北可能牺牲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换这个桥能收多少钱呀??我这里是县级市,报多少为合适呀??请教了,我用的BGA是红外线的,不知道能换好吗??心里没底呀。哪位朋友用的是红外线的BGA,请指教一下,我的QQ:502165720。能教会我的,我肯定付钱。多谢了

网友:
这种机器直接换GM的北桥。

网友:
你的好的地方都是坏的哦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用红外的经验能传授一下吗??定重谢,我的QQ:502165720。我对红外的没信心了,我最近想买个三温区的。多谢您指点一下了

网友:
先确定下是不是北桥烧了 把短路电容挑开 用电烧 看北桥烫手不

网友:
把北桥去了,不短路了。找个一样的桥焊上,不开机了,心凉了呀朋友。

网友:
19V是不是烧断了

网友:
确定换的北桥有问题没?

网友:
北桥不了吧,不是最好是再查一下北桥供电,是不是有地主方开路引起电压冲过去烧的,

网友:
那组给北桥供电的IC有和MOS管也有可能挂了,桥取下来后最好上电看看